请教刷bios问题

楼主(2014-03-17):
联想L-IQ35主板BIOS 时候  用的是AWDFLASH工具,我用AWDFLASH工具刷的时候报错了,如图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请高手指导

网友:
有编程器吗  编程器刷把  软刷不稳定

网友:
模糊看提示貌似是BIOS文件不适合

网友A:
还是编程器好用的,要个编程器吧。

网友:
额,除了用编程器,还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编程器好用的,要个编程器吧。

额,除了用编程器,还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B:
先确定是不是对应的平台,AMI的BIOS用的也很多

网友:
围观
   求解救
。。。。
高手快点到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是不是对应的平台,AMI的BIOS用的也很多

怎么个确定法

网友:
进入主板官网,选择型号  服务与下载 一般都有对应BIOS和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