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通病吗TH55B HD映泰的

楼主(2014-03-17):
该板   上CPU立马掉电   不上U不掉且不掉时各电正常(除cpu)有谁知道这通病     因为我手上有8块一样的问题    还有一个上来就D1

网友:
装CPU内存看下,不上会不正常的。试刷个bios打下CPU座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这种问题要慢慢查啊,少电压,少条件都掉啊

网友:
上CPU试吧,应该是少一组电压

网友A:
是不是  一上电   风扇转一下 然后掉电 反复这样?

网友:
台式机的通病很难找吧

网友B:
开机掉电应该是缺电压吧 楼主仔细查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一上电   风扇转一下 然后掉电 反复这样?

是的    不是少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掉电应该是缺电压吧 楼主仔细查查

不是少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不是少供电

看看针座的针 是不是歪了。。。还有最好不要用真CPU上去测试。。我怀疑可能某地方烧的。。我的也是。。我发现有CPU触点 有一点黑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种主板,,问题很简单,先刷BIOS刷了就好了,不好就干桥,不好随时来扣我分,官网上面就有BIOS

网友:
短路,查CPU供电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