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让人帮做系统,结果资料全没了

楼主(2014-03-17):
坑爹啊,有没有什么软件或者方法能恢复资料的,求大神

明显是客户,还版主都带着回答客户问题。

网友:
说的不清楚,别人怎么帮?

网友:
找软件恢复分区表,应该是做成一个区了

网友A:
估计用了一键恢复或者自动做系统,估计只有一个分区了,用DISKGEN把原来分区找回来。
实在数据特别重要,怕万一再次出现误操作,可以考虑找正规的数据恢复公司恢复。

网友:
品牌机常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以后做系统千万要看一下,或备份一下!我遇到过!

网友:
有几个分区

网友:
如果在桌面上的东西的话可能性就不是很大了吧?

网友:
你这是分区丢失了,如果搞不定的话我可以有偿给你搞。

网友:
找个软件恢复,挺简单的!最好在PE下运行

网友:
现在找到了没有

网友:
搜索丢失的分区就可以了吧

网友:
这个东西还真没有弄过不他清楚

网友:
是你在做系统之前没有问清楚在做   现在多的麻烦都出来了  怪谁呀

网友:
diskgen 或者PTDD都可以的 恢复分区表

网友:
如果是C盘的那就被覆盖了  其他分区的可以用diskgen来恢复丢失的分区表

网友:
先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数据,再重新做分区

网友(2014-04-17):
找下分区表看看呗

网友:
直接找一家数据恢复中心恢复就行了  就在迅维里找那些老师就行;了   相信他们是不会坑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用了一键恢复或者自动做系统,估计只有一个分区了,用DISKGEN把原来分区找回来。
实在数据特别重要, ...

同意罗工的说法。数据实在重要就到数据公司,像我们一般数据恢复都先用WinHex整盘镜像后再恢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