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基础不学行不行

楼主(2014-03-17):
电子基础真的不想学,,,,

网友:
不学怎么行??你想学什么。学好理论才是硬道理,其他就是时间

网友:
哥们,你还是去学点理论的好。。没有理论后面电路方面的,挺难理解的。我都准备去培训一下

网友:
不可以啊,电路基础牛X的话,在遇到搞不定的问题基本都能按理论去检修。

网友:
兄弟,别小看电路基础,清华大学电子学都教电路基础,只有根基扎实了才能更好的分析图纸

网友:
基础是必须的。就是没老师不好学呀。

网友(2014-05-03):
电子基础学不好就看不懂电路图

网友A:
其实没事  ,如果你只是想简单入门的话  ,就不用学的太精 。直接专攻实践 多练练烙铁,但是 主板上的电子元器件还是要认识 ,在主板上起什么作用要知道 ,还有就是好坏的判断和基本 代换原则 ,具备这些 你就有基本修板的能力了 ,混鸟一个也能修板  ,别把它想太难 ,其实没你想的那么复杂,一步一步来 ,先从基础开始  ,暂时就别想其他的就练好动手能力 ,光是这哥技能也能修好很多笔记本了 。还有就是心态很重要!

网友:
我之前是一点基础知识没有,实践一年多了,懂了不少,一边修一边学吧,基础是有用的

网友:
我感觉不需要太深入学习,但也不能一点都不会。至少欧姆定律,基尔霍夫定律,这些得知道,还有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这些得知道,这些是基础的基础,即使是不理解。死记硬背也得记住了先。

微波原理这些就不用学了,设计天线可以用,但修理天线用原理去分析,一辈子都分析不完,不如纯修理经验来的快。

网友:
练武不练功,到老一场空

网友:
基础不学,你以后怎做事啊

网友:
表示支持,赞同如何学学什么楼主没梭

网友:
哈哈,没有基础那行!

网友:
只学简单得维护  我感觉是OK滴!板卡级维修不需要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没事  ,如果你只是想简单入门的话  ,就不用学的太精 。直接专攻实践 多练练烙铁,但是 主板上的电子 ...

这位楼主,说的挺好的

网友:
不学怎么学下面的

网友:
要在哪许多年   的

网友:
想学习一哈电路图 笔记本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