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IOS被取掉了

楼主(2014-03-17):
HP  G4的主板板号R13独显   BIOS被人取掉了,图纸上一个U13是EC BIOS  一个U22是PCH BIOS.  两个BIOS已经不再板子上,我能用其他BIOS替用吗,是不是只要1.外形大小一样和2.容量比之前大或相等的就可以替换吗?      求分析?         3,我看到主板上EC BIOS怎么比PCH BIOS的体积要小一些呢,EC BIOS跟一般的8脚MOS管体积一样大,编成器的座子都放不下,刷不了BIOS啊,想问这个是怎么回事,求分析                 望前辈们回复?    望前辈们回复啊!下面是图片                                       ....

网友(点评):
绝大多数是可以代替的 小的只不过容量相对小一点 封装形式不一样 都用25系列即可

网友A:
1外形不必要求,焊得上都是可以代换BIOS 和EC bios,2.本人实际在维修中试验过,容量大一些的也可以代换,3.实际中EC存储器的确实比BIOS的外形要小,至于没有合适的存储器座,可以用网线焊接加长存储器引脚插入编程器刷写。

网友:
或者你可以看看我前一段实际维修中写的帖子,《联想V560不开机的维修》就在咱们的论坛上,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9988-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外形不必要求,焊得上都是可以代换BIOS 和EC bios,2.本人实际在维修中试验过,容量大一些的也可以代换,3 ...

恩   我一般看到的EC BIOS与PCH BIOS体积都是大一些的 .     可第一次修G4 的主板,这个EC BIOS的体积比PCH BIOS体积小很多,就感觉EC BIOS跟 一般的8脚BIOS一样大小的.  两个BIOS体积怎么不一样大呢   你看我上传得图片吧 !    你遇到过没,求分析?

网友C:
给你R13的BIOS,ECROM.   BIOS 用25Q32   25L3205 写就行,ECR0M用25X10  25L1005 PM25LV10就行。

网友D:
EC是小八脚 BIOS 128KB .PCH BIOS是长八脚。好像是4M的。找对应型号的BIOS刷进去就可以了。B460ECBIOS也是128.可以用那个刷,如果有料板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是小八脚 BIOS 128KB .PCH BIOS是长八脚。好像是4M的。找对应型号的BIOS刷进去就可以了。B460ECBIOS也是1 ...

EC BIOS小8脚的,我没那个座子啊      只有长8脚的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R13的BIOS,ECROM.   BIOS 用25Q32   25L3205 写就行,ECR0M用25X10  25L1005 PM25LV10就行。

谢谢,明天刷上去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   我一般看到的EC BIOS与PCH BIOS体积都是大一些的 .     可第一次修G4 的主板,这个EC BIOS的体积比PC ...

EC是容量128k小8脚窄体,而PCH BIOS是容量4M 8脚宽体的,我修的那个联想V560也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的简易编程器不支持原机的型号25L0010容量128K,所以用了个宽体的MX25L4005容量256K的刷写代换成功,估计你这个也可以代换的,无论是EC BIOS还是PCH BIOS都是存储数据,存储器容量选对,引脚定义对,好的数据写入正常焊上就可以了,外形大小都没关系的,祝你修机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是容量128k小8脚窄体,而PCH BIOS是容量4M 8脚宽体的,我修的那个联想V560也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的简 ...

好的   应该是能修出来的,时间问题了

网友:
不必理会外形大小。用25系列的bios芯片,容量大于原来的就行。

网友:
最好原型号代换

网友:
bios芯片是存储程序的,只要管脚定义一样是可以用的

网友:
看图纸什么型号换什么型号啊

网友:
EC 的 BIOS 芯片 容量小  体积 也 小于 PCH 的 BIOS

网友E:
封装一样 容量一样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封装一样 容量一样就行

好的   什么叫封装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