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维修了一款交换机 很蛋疼。。

楼主(2014-03-17):
RT 今天客户送来一交换机 不加电 好的  拆开看  电容没看到鼓的 于是换了个电源那边的小电容  结果不行  最后一个一个换 终于 有个看不出有问题的电容坏了  换完就好了 很是坑爹 有什么更简洁的方法测啊。。。也不能总是一个一个换

网友:
测量一下电压,如果电压偏低基本就是电容失效,快捷的方法可以取一个相同电容直接往怀疑电容上面并接,电压马上恢复正常说明就是该电容不良。更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