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个闲置几乎全新西尔特xeltek 500P 极速编程器 含一种进转接座

楼主(2014-03-17):
同事的项目开发失败(人已经离开,走的时候留下此物,确认功能都完好),几乎全新,原厂正口,含编程器、电源、USB线和一个转接头(见实物图)。

网友:
大哥卖多少钱呢

网友:
卖的800  座子都没有。。悲剧。。座子真贵。。

网友A:
真是无语,下午没看到,刚买了,不然就要你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无语,下午没看到,刚买了,不然就要你的了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
shop62456624.taobao.com

1        原装正品 昊诚HCB ER14335 2/3AA 3.6V焊脚锂亚电池 2/3AA锂电池
2        全新原装正品法国SAFT LS14250 3.6V电池 锂电池 1/2AA 带焊脚
3        智嵌 STM32F107开发板/以太网/2个CAN/1个485/1个232/物联网
4        STM32F107开发板/以太网/2个CAN/1个485/1个232/USB从/带隔离
5        armfly安富莱STM32开发板V2,103ZE+100M网络+USBHost+示波器+收音
6        正点原子 ALIENTEK MiniSTM32开发板STM32F103RBT6含屏和遥控
7        STM32F407ZGT Cortex-M4 STM32F407神舟王开发板
8        数码清洁套装
9        Lenovo/联想 TD16 3G TD-CDMA手机
10        二手ZTE/中兴 U880E(TD版)移动3G正品 安卓手机
11        至尊宝Best Sonny/至尊宝 TD902 经济手机 正品手机 超长待机
12        Hisense/海信 HS-E830 电信天翼 3G智能 安卓2.3
13        原装LSD-FET430UIF USB仿真器,支持MSP430全系列芯片
14        利尔达LSD-PRGS430-IIIA 多功能离线编程器 单片机 正品保障
15        FYD12864-0402C-蓝屏-字库/串并/ST7920-液晶模块
16        人形USB2.0四位usb hub、usb集线器、usb 小人分线器
17        韩国现代正品F188录音笔8GB专业微型高清远距离 U盘MP3播放器
18        HC-05-D带底板蓝牙串口模块 蓝牙模块 无线模块 配有接线
19        HC-07 蓝牙模块 蓝牙串口模块 蓝牙串口 蓝牙转串口 蓝牙无线模块
20        13款永久山地车 自行车双碟刹 21速单车 铝合金正品 禧马诺变速
21        联想 IBM Thinkpad T61笔记本电池(电路板已被锁)
22        大促销-RFID UHF读写器900M 超高频无源中距离读写器/读卡器5米
23        捷通--直销 RFID UHF 6C 900M超高频搞金属标签
24        10DOF模块 九轴姿态仪 L3G4200D ADXL345 HMC5883L BMP085 模块
25        MPU-6050模块3三轴陀螺仪 3轴加速度传感器 姿态倾斜度模块
26        HMC5883L 电子罗盘 指南针模块 三轴磁阻传感器 姿态模块
27        WaveShare SN65HVD230 CAN 模块 CAN模块 CAN通信模块 CAN总线
28        华为MU509模块3G开发板内置TCP/IP协议栈带模拟语音USB串口数传
29        华为MC509模块3G开发板内置TCP/IP协议栈带模拟语音USB串口数传
30        华为工业串口3G模块带协议 MC509
31        工程剩品全新MU509 华为模块 3G模块
32        工程剩品MC509 华为模块 3G模块
33        驻极体话筒 咪头 放大板 话筒放大使用 MAX9812驻极体专用芯片
34        PAM8610 双声道功放板 全网最小最薄 15W*2 大功率数字功放GF1510
35        红版树莓派 外壳+电源+散热片+8G卡
36        NRF24L01+ 升级版 改进型 无线模块 SI24R1 2.4G无线收发模块
37        1100米远距离 NRF24L01+PA+LNA无线模块
38        2.4寸TFT彩屏LCD模块 65K真彩色51驱动 带SD卡座 无触摸ILI9325
39        STM32F103RBT6 LQFP64 STM32F103RB 微控制器芯片 正品
40        STM32F207ZGT6 STM32F207ZG 1024KB QFP144 ARM全新原装正品
41        工程剩品全新STM32F407ZGT6原装正品
42        工程剩品全新STM32F407IGT6/STM32F417IGT6-LQFP176原装正品
43        工程剩品全新IS61WV102416B原装正品
44        工程剩品全新HY27UF081G2A原装正品
45        全新ZINWELL电力猫200m单只ZPL-220 电力线适配器上网高清IPTV
46        全新ZINWELL(真赫) ZPL-254单只装 200M四口交换机电力猫 白色
47        真赫(ZINWELL)ZPL-500D单只装500M 高清 IPTV 电力猫
48        镍氢电池组20节串联单节容量1.2V*10AH总容量24V*10AH
49        原装Tektronix泰克P2221 200M示波器无源电压探头优于P2220
50        原厂正品 写码器 烧录器 西尔特 xeltek SUPERPRO 500P 编程器
51        全新壁挂天线2.4G 7DB增益
52        micro2440开发板+NEC3.5寸触摸屏+光盘资料
53        工程剩品全新金升阳MORNSUN隔离电源模块DC/DC VRB1203MP-8W
54        工程剩品全新金升阳MORNSUN隔离电源模块DC/DC VRB1205MP-8W
55        工程剩品全新金升阳MORNSUN隔离电源模块DC/DC URB2412MP-12W
56        工程剩品全新金升阳MORNSUN隔离电源模块DC/DC WRB1205S-3WR2

网友:
micro2440开发板+NEC3.5寸触摸屏+光盘资料

网友:
要是有需要请看    shop62456624.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