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主板不启动,如何故障定位

楼主(2014-03-17):
如题 ,在某公司负责维修某坑爹机盘(坑爹是因为该机盘比较老,机盘系统部分是焊接在主板上的,不像公司的后续设备 ,系统部分是做在子板上,子板通过插座的形式与主板连接),现在问题就出在这里,除了看门狗问题和RAM.flash粘连导致的我可以修好,其它诸如BIOS.CPU.RAM.FLASH质量导致的不启动我很难判断,所以求大神教我如何通过现有工具判断问题出在哪,工具有
示波器
,万用表,X光机
cpu

网友:
什么电脑什么型号啊 跑马吗

网友:
不是电脑,是通信设备,系统才4M,但我想主板启动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原理吧,CPU是mpc8247,交换芯片是bcm5324,两者是通过一块叫做lxt972的芯片交换数据,好像没有电脑主板里的南北桥一说

网友:
看电流变化和查供电

网友:
台式机吗?还是公共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