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过来看看,显示器白屏,疑难杂症啊

楼主(2014-03-17):
白天拿到街上修电脑的地方去修,老板说是电路板检测正常,是显示屏坏了。

我现在的显示器把电源关闭以后,那个灯还有写亮,个人感觉像是控制高压的坏了或者是电路板短路。

网友(点评):
基本没戏了,过保的话就扔掉吧。换屏不值得。

网友:
确实屏坏了

网友:
别吓我啊,刚过保修期1个月。

网友:
屏真的坏了,这是第四块我看到这样类似的判断帖

网友A:
屏供电正常 屏解码屏带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正常 屏解码屏带线有问题

不是很懂,能说明白点吗,告诉我怎么修,大概修修要多少钱

网友:
一般换屏,不太值得修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不信的话可以换个屏试试。没救

网友:
刚开机有否LOGO信息显示?否则屏ON。

网友:
不用看了,屏真的坏了。我已经看到n块了,你电路板正常不是屏坏了是什么,换块屏的话,还不如直接换个显示器。

网友:
是屏坏了。哥们

网友:
看到这种故障,我们也不修。

网友:
屏坏了,别修了。不过应该还能卖个50元左右。

网友:
这个真的可以是屏坏了!

网友:
屏挂了、、换个显示器把

网友:
是屏坏了,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