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K53SV进水的问题

楼主(2014-03-17):
今天到手个华硕K53S 65的桥 19V短路 没图纸 烧机 显卡烫手 还有几个上管烫手 难道全要拆下来吗 疯了

网友:
这是PCH背面的 几个点的 也是进水 我的已经腐蚀的没有元器件了  能帮忙测几下吗  最左面应该是个电容  就测 右边三个就行  我给你 狂加分。。。。。。。。。。  谢谢啦

网友A:
如果一样就谢谢了  如果位置和我的不一样 那就打扰了  呵呵  希望一样

网友B:
有些摸到上管烫手不一定就是有问题,那是以为内置的二极管在导通,后级吸收电流大就发烫了。
我正好有一块一样的拆机主板,明天我给你看看是不是一样电阻。也可以卖了它

网友:
可以把显卡供电的上管拆掉先,这机子拆掉独立显卡供电剩核心显卡也能亮机。

网友C:
可以先拆下MOS管量下管有没坏,然后打值看拆下管后还短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样就谢谢了  如果位置和我的不一样 那就打扰了  呵呵  希望一样

你的板号和我一样吗 是65独显的板子不 一样我就给你照俩图 你自己参照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摸到上管烫手不一定就是有问题,那是以为内置的二极管在导通,后级吸收电流大就发烫了。
我正好有一块 ...

好的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拆下MOS管量下管有没坏,然后打值看拆下管后还短路么。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显卡也得拆啊 太闹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