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炸副电源芯片

楼主(2014-03-17):
为什么U2一换上去就炸的灰飞烟灭,各个元件测量均是好的,是什么原因导致U2一换上去就瞬时爆炸,肯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一个“屡”字让人可惜——牺牲那么多,也不加个保护再通电?!短路还未排除(即使主观认为已经排除),盲目通电不但浪费器件,更大可能扩大故障。

同意,一个很容易补忽视的问题。
同意,一个很容易补忽视的问题。

网友B:
建议楼主查下负载,输出有没有短路,反馈的光偶有没有坏及稳压环路。

网友B:
测试的时候可以去掉保险,串联个100W的和电源功率适当的灯泡来看看负载的电流,正常的灯泡亮下就灭了,接负载灯泡会一闪一灭。常量就代表有短路过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的时候可以去掉保险,串联个100W的和电源功率适当的灯泡来看看负载的电流,正常的灯泡亮下就灭了,接负 ...

查了个遍,没发现短路,并且将可凝元件都是换了的,还是一样的瞬时爆炸

网友C:
楼上了经验不错,我就喜欢接灯泡试,8脚开机芯片爆炸的话,一般先测试220V交流道桥对,测试桥对,开关管,这两个大的,在测试100K电阻,1欧姆左右的电阻,一个二极管。 不稳定才换22未发的电容,光耦431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了经验不错,我就喜欢接灯泡试,8脚开机芯片爆炸的话,一般先测试220V交流道桥对,测试桥对,开关管, ...

不是开机芯片,是副电源芯片,而且这种电源就是副电源芯片炸的稀烂,保险都不会烧掉的

网友D:
通电瞬间炸还是过一会儿才炸?如果是瞬间炸,重点换电阻R24、R67、D5及C33和查尖峰吸收电路。若是过一会才炸,查次级整流、滤波电路。

网友E:
既然是屡炸u2,那么很可能变压器已挂,如有lcr表,可以测下绕组的感值。

网友F:
给你来个点睛之笔——开关变压器game  over!

网友G:
赞同8楼的意见,还有U2质量问题,万一搞不定就上个基地的那种5V模块。

网友H:
这种有可能是副电源开关变压器前级的尖峰吸收电路有问题。

网友I:
          这个IC块子炸碎只有两种情况,一是高压直接加到Vcc脚上,击穿产生的高温让它瞬间玩完;二是过流,不过升温要点时间,片刻才能玩完。判断你是第一种原因啦。

网友:
有可能是副电源开关变压器或是前级的尖峰吸收电路有问题,我都碰到过!

网友J:
稳压管这东西不要单单用万用表量一下就觉得没问题,找颗换上去看看!炸了那么多次了,应该接个灯泡上去看一下,这种不一定是短路,反馈那边没东西过来的话,接上去相当于变压器这边一直导通,一样会炸!

网友:
有短路吧  先把短路排除  再换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屡”字让人可惜——牺牲那么多,也不加个保护再通电?!短路还未排除(即使主观认为已经排除),盲目 ...

确实没有短路现象,才加电的,很奇怪的问题,从没遇到过,查不出哪里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查下负载,输出有没有短路,反馈的光偶有没有坏及稳压环路。

可以肯定后级没有短路,就是有,也不会炸U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的时候可以去掉保险,串联个100W的和电源功率适当的灯泡来看看负载的电流,正常的灯泡亮下就灭了,接负 ...

由于是工厂维修,工厂规定所以不准使用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了经验不错,我就喜欢接灯泡试,8脚开机芯片爆炸的话,一般先测试220V交流道桥对,测试桥对,开关管, ...

这些都没问题,包括保险都是好的,查不出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电瞬间炸还是过一会儿才炸?如果是瞬间炸,重点换电阻R24、R67、D5及C33和查尖峰吸收电路。若是过一会才 ...

是瞬时炸,你说的那些挨着测量了一遍又一遍,没问题还是秒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屡炸u2,那么很可能变压器已挂,如有lcr表,可以测下绕组的感值。

变压器换面好的依然炸,严重的一次连新换上去的变压器一起炸断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你来个点睛之笔——开关变压器game  over!

你说T1挂掉了吗,那为什么Q7Q8没有挂掉,按理说T1挂掉,Q7Q8必炸

网友E:
副电源元件较少,有必备的仪表和备件确定问题还是比较容易的,比如从一个开关电源变压器输出引入信号到待修电源的变压器输入,测副边的信号波形确定变压器及相关电路是否正常,用数字电桥在线或离线测电解电容esr,测消峰瓷介的耗损,配合维修电源测稳压管实际工作状态,等等。如果只有一个数字表,那确实就难搞了,只能代换,常常烧一堆。

网友K:
工厂维修?? 直接从生产线上下来的不良品????  真如你所说的无短路和坏件,那只能查线路板了.看看走线之间有无粘连,即没有腐蚀干净铜铂.

网友:
引用 网友K:
工厂维修?? 直接从生产线上下来的不良品????  真如你所说的无短路和坏件,那只能查线路板了.看看走线之间有 ...

这个是售后维修,也就是客户返回来的坏机,不存在你说的那几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副电源元件较少,有必备的仪表和备件确定问题还是比较容易的,比如从一个开关电源变压器输出引入信号到待修 ...

确实只有块数字表,你说的那些设备在我做的这个工厂没有的,唯一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元件是不缺的,什么坏换什么,不坏的也可以换,只有用代换法来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G:
赞同8楼的意见,还有U2质量问题,万一搞不定就上个基地的那种5V模块。

这个是工厂维修的,不可能上5V模块的,不是元件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有可能是副电源开关变压器前级的尖峰吸收电路有问题。

这些全部测量和代换,依然要炸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IC块子炸碎只有两种情况,一是高压直接加到Vcc脚上,击穿产生的高温让它瞬间玩完;二是过流 ...

但是不可能加到VCC脚上去,从原理上说不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稳压管这东西不要单单用万用表量一下就觉得没问题,找颗换上去看看!炸了那么多次了,应该接个灯泡上去看一 ...

反溃那边没过来条件也不可能炸的

网友K:
看完全部回复,给人的感觉是山穷水尽了. 按你所说也是换无可换了. 那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线路板漏电了.
即然是厂修,付电源也是一个独立的电路,可以拿一块新的空板,把故障板上的付电源元件移过去看看工作情况.反正也没几个元件.
炸了这么多次了,建议断开二路输出负载,别管它有没有短路.修好再接回去.

网友E:
试试给c13和r69各并一个同规格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完全部回复,给人的感觉是山穷水尽了. 按你所说也是换无可换了. 那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线路板漏电了.
即然是 ...

新的空板没有,这个厂方不会提供,线路板短路也应该量得出来的,现在还放在那里,等有时间再去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试给c13和r69各并一个同规格元件。

觉得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这里没坏,

网友:
纯粹是人的问题!

网友:
改个电源就行了

网友L:
重点检测功率管到芯片这支线路的零件有无短路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L:
重点检测功率管到芯片这支线路的零件有无短路开路

可以说量了又量,没发现全板有哪里短路,郁闷之极。

网友:
主要是想找出问题出在哪里,为了多积累经验。

网友:
人有什么问题,板的问题,至今还没找出原因

网友:
到底U2是什么芯片呢?副电源设计太简单,其保护设计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重点检测功率管到芯片这支线路的零件有无短路开路

削尖峰回路的原件换了没?  这条回路不对也容易屡烧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