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的APS 3005SI好像废了

楼主(2014-03-17):
今天想调节输出电流,和以往的那样,调节好电压,然后短接正负极。调整左边的两个旋钮,不管怎么转调都在5点几,这个情况是不是可调电源废了呀,
还是我的方法不对呢。
电源
方法

网友:
这个电源我也有,买回来半年不到,电流乱跳、电源乱蹦,如果不管不理,再多的机器也不够烧。其实解决办法很简单,把它的电位器全部换掉即可。

网友:
LED屏显驱动芯片GC7135AP 完美解决 安 泰 信 电源电压显示异常通病 地址我就不发了,自己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