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源为什么短接绿线能开机,交流却开不了机

楼主(2014-03-17):
短接绿线能开机也就是直流能开,按交流电源开关却开不了,所以没有PG信号,好是电源是可以交流直流都可以开机的,

补充内容 (2014-3-18 18:25):
说通俗点就是,短接绿线能开机,只是单开电源,没有带电脑的,然后先将绿线短接以后,再将市电插头插上,再来拔动市电开关来达到开启电源的目的,正常的情况下拔动市电开关是可以开启电源的,而这台确不能,所以后级就没有PG信号出来。

补充内容 (2014-3-19 23:48):
问题已经查出,是7515第一脚的滤波电容C35短路造成没有PG信号输出。换了以后PG信号出来了,并且拔动交流开关也可以开启电源了,这个电容短路为什么会引起拔动交流开关不能开启电源,还是坐等高手来解答,图在15楼

网友(点评):
解释不太清楚,比较难明白

网友A:
什么交流直流滴?嗨!这孩纸……

网友B:
电源接到机箱内,按面板的开机按钮等同于绿黑短接,即你所谓的直流开机。有些电源后面多一个交流开关,但它并不是用来开机的,而是控制交流电通到电源盒内部的通断开关。你的理解是错的,它无关PG信号的产生。我有个老式的奔腾机器用的AT电源,它倒是有个外接的开关,但在电路内部,它也是接到绿黑线上的,开关通,电源启动,开关断,电源关闭。另外,你的电源是什么牌子和型号的,让俺们长下见识哈.....

网友:
电源还是挺复杂的啊

网友C: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是不是说 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可以启动,但是插到主板上 按开机却不行? 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又能确认你的电脑是好的 那就是电源问题 你检查一下待机那个二极管旁边一个电容 估计是鼓了 我修过很多这样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交流直流滴?嗨!这孩纸……

说通俗点就是,短接绿线能开机,只是单开电源,没有带电脑的,然后先将绿线短接以后,再将市电插头插上,再来拔动市电开关来达到开启电源的目的,正常的情况下拔动市电开关是可以开启电源的,而这台确不能,所以后级就没有PG信号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接到机箱内,按面板的开机按钮等同于绿黑短接,即你所谓的直流开机。有些电源后面多一个交流开关,但它 ...

我这个是单修电源的,由于是工厂维修,所以没有带主机,说通俗点就是,短接绿线能开机,只是单开电源,没有带电脑的,然后先将绿线短接以后,再将市电插头插上,再来拔动市电开关来达到开启电源的目的,正常的情况下拔动市电开关是可以开启电源的,而这台确不能,所以后级就没有PG信号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是不是说 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可以启动,但是插到主板上 按开机却不行? 如果是这种情况 ...

单修电源,没有电脑的。说通俗点就是,短接绿线能开机,只是单开电源,没有带电脑的,然后先将绿线短接以后,再将市电插头插上,再来拔动市电开关来达到开启电源的目的,正常的情况下拔动市电开关是可以开启电源的,而这台确不能,所以后级就没有PG信号出来。

网友B:
PG信号和单开电源不是一会事。你的这个电源在未短接绿黑线前,先插上交流电源,用万用表测下绿线和紫线,看是否有+5V的电压。据你的描述,估计电源待机部分故障。PG信号是电源启动正常后,由芯片及外围电路延时200~500毫秒发出,送给电脑主板的开机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G信号和单开电源不是一会事。你的这个电源在未短接绿黑线前,先插上交流电源,用万用表测下绿线和紫线,看 ...

正因为保护IC检测到电路有问题,所以才不会发出PG信号,如果交直流都能正常开机,PG信号绝对出来

网友E:
短接绿线到地开机是强行开机. 连在主板上是触发开机这时将涉及到主板开机电路的问题.  主板是否支持强行开机下正常工作这才是你所说的问题.主板BIOS里好象有这个功能选项,来电开机.

网友B:
你电源都不能启动,当然后续的PG信号就不会有了。即使电源可以正常启动,也不代表PG信号正常。你的电源可能是输出保护了。或者因为雷击等原因损坏。你也不说是因为什么原因损坏。也没有说是否测量有待机的绿色和紫色+5V电压。若确认有待机的绿色和紫色线的+5V电压,一般只要检查输出部分的整流管和滤波电容、负载电阻,换掉坏的就好了。若没有绿色和紫色的+5V电压,就要先把待机的辅助电源部分先修好。。。。。。。。你对一些概念还不明白。估计动手能力也不强。若真打算修理还是找个师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电源都不能启动,当然后续的PG信号就不会有了。即使电源可以正常启动,也不代表PG信号正常。你的电源可能 ...

问题已经查出并修好,会在一楼公布正确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短接绿线到地开机是强行开机. 连在主板上是触发开机这时将涉及到主板开机电路的问题.  主板是否支持强行开 ...

你说的我说的完全是两回事,我修这个是不用主板的,是单纯修电源

网友:
感谢各位童鞋的回复,现在问题已经查出来,是7515第一脚的滤波电容C35短路造成没有PG信号输出。换了以后PG信号出来了,并且拔动交流开关也可以开启电源了,至于这个电容短路。 为什么会引起交流开关不能开启电源,还是坐等高手来回答。

网友B:
集成电路供电脚电容短路,供电电压不正常,集成电路无法工作。你有图,还看不出来?早量下各脚电压,还绕这么多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因为保护IC检测到电路有问题,所以才不会发出PG信号,如果交直流都能正常开机,PG信号绝对出来

我昨晚才修好个长城的电源,各端口电压都正常,唯独木有PG……一会写出来供大伙欣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成电路供电脚电容短路,供电电压不正常,集成电路无法工作。你有图,还看不出来?早量下各脚电压,还绕这 ...

有些时候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F:
你说的这个问题挺有意思,PG信号(POWER—GOOD)是100-500MS(毫秒)内产生高电平(2V以上)就说电源开启(当然要通过绿线接地)并正常工作。1PIN是PGI也就是说PG的输入信号,在500MS内保持有高电平,WT7515正常工作就能产出14PIN为PGO———PG的输出信号也是高电平,电源才正常工作。这样你的问题就好理解了。
电源通电(待机状态),变压器工作有电感也就是你说的有输出直流电,PGI有电压,PGO能产生并保持高电平,电源工作正常。
如果只是打开电源开关,PGI瞬间不产生高电平(因1PIN接地),PGO是不能产生高电平的,因此电源不工作。
当然还有时钟复位问题,这只是我的一点理解,并不全面,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这个问题挺有意思,PG信号(POWER—GOOD)是100-500MS(毫秒)内产生高电平(2V以上) ...

保护芯片输不输出PG信号,好像跟全板都有关系,不管是前级后级,都可能引起保护芯片不输出PG信号,很难查的,第一脚输入PGI信号没错,但是它正不正常跟输不输出PG信号,还得等我以后慢慢来验证这个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保护芯片输不输出PG信号,好像跟全板都有关系,不管是前级后级,都可能引起保护芯片不输出PG信号,很难查 ...

只要电源输出电压都正常,电源本身不应该保护。

补充内容 (2014-4-9 09:22):
你说的这种情况非常特殊,也非常少见,非常有趣的现象:电源在待机状态下短接绿地,可以正常工作。而先短接绿地再打开电源开关,电源却不能工作。看来电源PG信号产生的芯片瞬间判断电源好坏最终还是有缺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要电源输出电压都正常,电源本身不应该保护。

不是的,有短路情况也会电压输出正常,但会保护,

网友:
供电电压不正常,集成电路无法工作。

网友G:
我理解是 因为电容短路漏电 交流开机没有充分充电 电路电压不正常 所以开不了机 不知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理解是 因为电容短路漏电 交流开机没有充分充电 电路电压不正常 所以开不了机 不知对不对

经过我当时测量是如果拔交流开关,关掉马上再开,由于电容短路,主控芯片检测到有短路现象,所以不触发,。没有拉低第三脚,非要让5VS掉了以后才能触发。但短接绿线却可以拉低三脚达到开机的目的,至于为什会这样,一时还弄不清楚,但应该不是你说的那样

网友G:
我才看清楚 那个电容是个取样电路滤波电容 它短路应跟启动没关系 跟保护有关 我水平低搞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才看清楚 那个电容是个取样电路滤波电容 它短路应跟启动没关系 跟保护有关 我水平低搞不清楚

却是跟保护有关系,但短接能开,市电不能开,可能是短的不是很严重,要不短接也开不了的

网友G:
DELL      MODEL(型号);F305P-00            我需要这个型号的电路图 希望能帮忙 谢谢.

网友(2014-04-20):
引用 网友G:
DELL      MODEL(型号);F305P-00            我需要这个型号的电路图 希望能帮忙 谢谢.

真是抱歉,我所修的DELL机种里边没有你所说的这个型号,因为代工厂不一样,所以机型也会不一样,我所修的几十个机种里边没有这个机种,有我肯定会提供给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