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SY-N6PM3-RL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03-18):
最近一直修笔记本和显示器,一个人忙不过来,台式机的主板有好几块放在那耗着(主要原因是修台式机主板利润低)

刚才随便拿了一块梅捷的,上面同行写着(无电),看来是不触发,上电源短接开关针果然无反应。万用表测量开关针有3.3V高电平,二话不说先换I/O,型号是W83627DHG的,这料多,换完插电再短接开关针

-------还是不触发。。。
看来这货不简单,得查查触发条件了,只要不是桥坏就行,因为是AMD的,就先测量一下主板电池有3V,接着查I/O,当测量到I/O 75脚RSMRST#的时候我笑了  0.4V,待机好信号,正常是3.3V

找到问题就好办了,大家都知道台式机的主板图纸少,真可谓可遇不可求,也懒的到论坛找了  直接跑线,跑到离桥2厘米左右的地方发现一个电容和他的小伙伴电阻,RSMRST#电压不是全无  而是只剩0.4v,一般都是被什么地方给拉低了,滤波电容的可能性最大,把电容摘下之后插电触发正常了,上U和内存开始跑马

这是BIOS的片选波形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楼主改天把示波器借给我用用.........你懂得!楼主下次拍张高清的I/O板子图片啊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IO是好的了,我手里有块SY的,跑D1D0,查内存供电正常,其它供电也都正常,无从下手了。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能用示波器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小白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IO是好的了,我手里有块SY的,跑D1D0,查内存供电正常,其它供电也都正常,无从下手了。

不上内存跑什么码

网友:
楼主看来相当厉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上内存跑什么码

不上内存也是一样的跑D1D0

网友C:
不知道楼主那边修主板多钱 我这边才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内存也是一样的跑D1D0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系统总线看有没有波形,上假负载打内存到北桥的阻值(你这板是AMD的还是英特尔的?)  刷BIOS---有时候I/O坏也会

网友D:
跑线是硬伤    高手请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线是硬伤    高手请指教一下

是啊,跑线是难,多跑就会好点。

网友:
我有一块主板跑D2   焊桥 换IO都没好    是杂牌板子   我下了4个BIOS浪费40分  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但有一次我上桥散热片   跑码过了   之后就挂了    。。。。。。。

网友:
秒杀的技术贴啊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修的真给力

网友E:
楼主这个都被你修到了,RSMRST井这个信号没记错的话是南桥发出的待机好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都被你修到了,RSMRST井这个信号没记错的话是南桥发出的待机好信号!!!!

是啊,待机的必要条件

网友:
真厉害  本人不怎么会跑线 有没有大神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主板图纸楼主都有,修起来顺手好多。

要能分享一下多好呀。

网友:
示波器现在应该普及了吧。一千多元钱的东西。普源的2000。其实所有的数字示波器都是坑爹的东西。里面一套软件。一片板子。一个屏。

网友:
主要还是思路正确,重要的待机、上电时序了解透彻,修起来就好修了,这样示波器才会发挥它的作用

网友:
好厉害。我学了一年还不会跑线,草

网友:
思路好 速度快! 技术真不错

网友:
小电容变质引起的

网友:
给楼主加分的,楼主辛苦了

网友:
不开机的,有一部分都是跟RTC 和RSM 有关系。楼主、秒杀啊

网友:
能发一张i/o的图纸分享下么,楼主。。

网友:
楼主基本功不错,上电时序很明白,学习了!

网友:
修版波波用的多么,我刚来的时候坏掉了,现在还没有买。。

网友:
为什么我修台式机主板找不到没思路呢

网友:
楼主牛啊,一直不会修台试机,我这有十几块都没有修好。放在哪里冰着呢,以后有时间要学习下。

网友:
RSMRST#是南桥发出的3.3V待机电压,没有图纸的话 很难找的出来,楼主很强大

网友:
写得很详细  谢谢分享

网友:
高手 继续潜水

网友:
这个信号是IO发给桥的,没有图纸你也能跑的出来,楼主真厉害。。。

网友:
会跑线就是好啊,楼主好牛!

网友F:
楼主  BIOS片选信号这个信号的名字叫什么啊  我只知道片选信号 不知道英文名叫什么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小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BIOS片选信号这个信号的名字叫什么啊  我只知道片选信号 不知道英文名叫什么

第一个引脚CS#

网友:
楼主很牛啊!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BIOS片选信号这个信号的名字叫什么啊  我只知道片选信号 不知道英文名叫什么

谢谢  我感觉有种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 感谢楼主

网友:
LZ建议你收个学徒打下手、

网友:
设备齐   修起来就容易写

网友:
我也碰到amd W83627不触发,怀疑是桥坏或虚焊。没有备件设备,不弄了

网友G:
楼主能不能把那个电容的图片也发一张啊,我想知道在哪里。

网友:
会跑线了大神啊我还不会跑了

网友:
跑线是硬伤

网友:
维修之道,功力够深!

网友:
不愧是实地,简直秒杀,不过一上来就干IO就有点那个啦·····

网友:
一般不开机,最先看IO,是参与开机的直接查RSMRST#。基本都秒杀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梅捷主板图纸,有的话就分享一下,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那边修主板多钱 我这边才30
我这40 哈哈 多了10块

网友:
艹 听起来那么简单啊,果然是高手

网友:
恩恩,会跑线是容易很多的,也要会看图纸更好。

网友:
花了多少 时间修的主办。时间长了就没的意识了,主办利润太底了

网友:
维修有思路,有步骤,楼主乃高手,

网友:
你这家伙真够牛人,分析的很好!

网友:
台式机我记得以前在官网都看到过图纸

网友:
看你们写的真牛呢 怎么做到的 楼主修几年啦 南方的吧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两下就修好了。

网友:
我们这修主板20都有人修

网友:
漂亮的一次维修。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楼主改天把示波器借给我用用.........你懂得!

网友:
经验就是王道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好基础

网友:
看你修主板还真是速度 有条理

网友:
麻烦楼主发一下图,,

网友:
看来是高手

网友H(2014-04-27):
谢谢楼主的提示,那电容我也跑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楼主的提示,那电容我也跑出来了

你也遇到一块了?

网友(点评):
嗯,,刚好也遇上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上内存跑什么码

c1还是d4啊?忘了

网友I:
楼主能说说这个IO的触发条件吗?或者传一份  小弟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
楼主很有经验啊  ,维修太厉害啦 ,

网友J(2016-01-07):
引用 网友I:
楼主能说说这个IO的触发条件吗?或者传一份  小弟感激不尽谢谢

W83627型号IO芯片触发条件一般是分别依次测量68 脚PSIN-67 脚PSOUT-73脚 SUSB -72脚 PSON。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不能把那个电容的图片也发一张啊,我想知道在哪里。

一般在67脚附近或RSMRST信号上啦电阻一端可以找到。

网友:
滤波电容漏电的话,这里I/O 75脚对地阻值推测也是处于偏低短路状态。

网友:
这里电容建议换上以稳定RSMRST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上内存跑什么码

看来是误杀桥了。三板斧再作怪

网友:
示波器看来得入手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W83627型号IO芯片触发条件一般是分别依次测量68 脚PSIN-67 脚PSOUT-73脚 SUSB -72脚 PSON。

哦哦  我现在也知道了  我报了个远程培训,学了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