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寝室网络的一点建议,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大家可以一起讨论

楼主(2014-03-18):
不知道发哪个版块合适 先这样发吧

现在的寝室网络具体搭建我不是很清楚,大概看了下 应该是 路由器接交换机然后接无线AP 寝室通过无线连接到路由,可是一到中午或者晚上下课后网络基本属于瘫痪状态。
1.放学了大家都回寝室 看看论坛,查查资料 同时上网的人很多(电脑+手机这个数量很多) 有可能AP 能力有限,带不了那么多负载,各AP间信号互相干扰。刚开始信号很好,用不了几分钟就没信号
2.个别寝室的同学安装的宽带, 用无线路由器信号与学校的AP 交杂在一起 由于都采用的  2.4G 信号衰减更厉害。

我给的建议
多线叠加进软路由器 ,每个楼层一个交换机 每个寝室一个二级路由器,二级路由器设置成不同的网段,在路由器里设置网卡绑定MAC 地址,计费服务器设定每个账号的上传跟下载带宽
比如
201房间  路由器 WAN口 设置 静态IP  192.168.2.1  子网掩码255255,255,0 网关设置192,168,1,1 DNS 1921681,1 让路由器解析,路由器LANDHCP
202房间  路由器 WAN口 设置 静态IP  192.168.3.1  子网掩码255255,255,0 网关设置192,168,1,1 DNS 1921681,1 让路由器解析,路由器LANDHCP
203房间  路由器 WAN口 设置 静态IP  192.168.4.1  子网掩码255255,255,0 网关设置192,168,1,1 DNS 1921681,1 让路由器解析,路由器LANDHCP
即使一个房间挂了也不会影响其他寝室
如果每个房间一个交换机的,容易引起网络风暴,一个寝室出问题 大家都上不了网了。
寝室内部不使用无线网,全都用有线网,减少了无线干扰,有线的丢包率要少很多
这样速度就快起来了

简单画了个草图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指出,如果觉得不错 麻烦各位老板跟老师提提意见

最 最 最重要的 看在这么晚还发帖子 各位给加点分 ,谢谢啦

网友A:
理想是很好,现实很残酷的,自由板块不能加分,兄弟你白发了, 白熬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想是很好,现实很残酷的,自由板块不能加分,兄弟你白发了, 白熬夜了。

这么晚 洗洗睡吧

网友:
还有一点主路由器不做DHCP服务

网友B:
1、宿舍房间有时是变动的
2、手动绑定MAC。。谁来执行?要是每个宿舍都自愿管理,那就轻松多了。无线照样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宿舍房间有时是变动的
2、手动绑定MAC。。谁来执行?要是每个宿舍都自愿管理,那就轻松多了。无线照样 ...

很好解决的
1.宿舍房间是有变动的 比如201 房间 换成 209  直接从交换机处把201宿舍的网线头拿掉就可以了,路由器从201 放到209
2 我说的绑定MAC 地址 并不是从每个宿舍的路由器搞,而是在主路由器(服务器)端绑定每个宿舍单独的路由器(简称二级路由)的MAC地址。让每个宿舍的IP 都是固定的,即使学员在宿舍私自修改IP 地址,他们仍然上不了网,这就怪不了管理员了,谁让学员私自动路由的。

网友:
这个是上午10左右的无线信号 而且我是在我们宿舍抓的,换2个房间有可能还有其他的无线信号,干扰还是很多

网友:
迅维实地目前无线网络要稳定难度不大,只是钱的问题,用的无线AP最大负荷客户端应该在15左右。我看到的AP数量是12个,不知网络端主控用的什么设备,如果主控不带自清功能,就搞个定时器每天定时断下电,所有AP的主供电借口也安装一个定时器,网络不稳定的情况应该会有所好转。这也是最省钱的方法了。
彻底解决的方法就是提升接入带宽,更换主控设备,增加ap数量。

网友:
你们跟阿林老师说下方案吧

网友(2014-07-24):
换了两个宿舍,个人感觉只要宿舍没人开P2P,看电影网速还是可以的

网友(2014-08-28):
宿舍路由器插满了  一直没上网的路过

网友(2016-11-04):
做维修  没风络  是很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