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V470进PE重起

楼主(2014-03-18):
第一次发帖子,首先谢谢这个平台,让我不断慢慢地提高自己的基础和经验,今天小弟在这里现丑了  同行拿来一台联想V470的笔记本,一看是I5的还不错,说是装不了系统蓝屏重起,用U盘也进不了PE。一测试确实是这样的,首先就会想起在这个平台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找了一下,就只找到B470的一个通病,是电阻电容受潮后引起的不良。心想这台会不会也是一样呢,就果断的拆开看看,三两下一拆开看,傻了眼,这种的绝缘塑料不是容易受潮的那种,完了,只好平自己的经验来修了,先看看有外观再说,看到CPU供电的时候,好像觉得不太正常,有组供电的上管有点发黄,心想应该就是它了,用风枪把它拆下来看看,哇里面的焊点都糊了,再把糊点刮干净,另外补上一个焊点,用万用表风鸣档一量G级阻值只有90,其它组的阻值4百多,一看每组供电的MOS管都有一个小方块的驱动芯片,直接拆掉,再量。阻值无穷大,装上好的芯片,测阻值正常4百多,心想为了保险也把CPU的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装上CPU通电,测G级电压和另一组的一样,下管也一样,心想肯定OK了,简单装好用U盘试试能不能进PE,还是一样的故障,真的很无语。心想难不成330的电容也要换吗,就加两个330的电容上去,再试还是一样,难不成是U的问题吗,就找了一块U装上试试,故障排除,试了装XP,装W7都OK。还真是什马都有可能       当中觉得奇怪的是那组供电上管的G极阻值这么低还能开机,有可能是碳化的作用。       水平有限还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哇都快两点了,打字真慢   赶快睡了明天还忙   对了还望大侠们多加点分,太穷了万分感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