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K42F用适配器进系统掉电,电池正常

楼主(2014-03-18):
求助:
一台华硕K42F
单用适配器进系统掉电,
适配器电池一起用也掉电

不进系统比如DOS。BIOS什么的不掉电,进了系统不装驱动,也不定时掉电,有时几份钟,有时一二十分钟

单用电池正常,可以用2小时,把电放光

可以充放电
集成的。CPU内存更换测试过。电源板看了下,光光的。上面有网卡,USB接口——没有什么芯片

掉电后可以马上开机

补充内容 (2014-4-7 16:48):
之前进系统很快就掉电。
现在有改观了。补了三个CPU供电电容330 220(这个板子有很多电容没有安装,有空位)

补充内容 (2014-4-7 16:51):
还补了一个主供电容,测试了四天,没有掉电,期间蓝屏一次0x000000D1,
是在看网上电影时,页面卡住,点任何位置都不起反应,再跟着蓝屏的,

打算先给客户交差,如果还比较严重回来的话。再考虑更换掉已有的电容

补充内容 (2014-4-7 16:57):
这款机的主板温度很高。
特别是充电电感和上管。充电时。手不能碰。到了极度烫手的地步,加了点散热的铜片上去

网友:
检测下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保护隔离和充电电路,一般是这两个情况,不过这个机器还有别的通病,可以查看一下

网友:
应该是公共端和充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查查是不是检测适配器内块除了问题

网友:
主供电或者是CPU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电源检测故障,看看三级管到二极管之间断线没

网友:
不知道啊  你 好好检查一下吧。。。下楼我儿子告诉你。。。。。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风神一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看看保护隔离电路的芯片有没有虚焊   这种很有可能的

网友:
加油  你会找到解决方法的

网友:
保隔和充电这块吧

网友:
进PE 会不会掉电啊  上次修到一个联想的 用适配器进系统死机  电池使用正常  刷了BIOS 就好了

网友:
不太好分析  楼主努力吧

网友:
重点检查CPU供电和系统供电,先换滤波电容试下

网友:
加了几个330 220  25V的主供电电容上去。
用了4天暂时未掉电。期间蓝屏一次。
先给客户交差。如果再回来。再考虑动作

网友:
能充放电,却用电源开机掉电,呵呵,应该还是哪个地方电容不良了吧,因为你说补了电容比之前好.

网友:
适配器接口这边还是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