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3E不触发

楼主(2014-03-18):
ASUS A43E不触发 待机 0.2 有3 5V 开关上也有3.3V EC 也换了 BIOS也刷了 还是不 行 ,有兄弟修好过这样的问题 吗 版号是K43SD 2.2的
不触发

网友:
我认为再刷试一下

网友:
建议在刷一下,换个BIOS

网友:
这么明显的短路都看不出来吗?待机都0.2,那么高了

网友:
好了吗。我觉得在刷bios没用吧,不触有很多原因吧

网友:
都0.2 了 短路了吧

网友:
0.2的电流应该是有问题,再测测吧,小东西经常坑的你下大手笔都没有好呢

网友:
认真仔细的再看一下电路,看一下主板,动动工具量一下,你会有惊人发现的。相信你能做好。

网友:
追一下开关键

网友:
明显打错了嘛,待机0.02

网友:
电流有问题,,有短路吧

网友(2014-06-24):
待机02有点偏大,主板有点短路,上电的时候摸一下主板各大原件有没有发烫的

网友:
是啊,这电流这么大,楼主打错了吗

网友:
南桥 进水没有
?

网友:
估计南桥挂了吧

网友:
是不是待机0.02 那可能是 上啦电阻有问题 EC旁边那个排阻 SYS_pw信号看看

网友:
待机是有点高,还是得从EC信号开始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