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超翔台式机前后接口无声音。求大师指点?

楼主(2014-03-18):
清华超翔台式机前后接口无声音。拆声卡芯片是ALC653芯片。AVDD1(25脚) AVDD2(38脚)没有5V电压。发现旁边7805稳压器有供电12V没有输出5V。更换稳压器后。供电3.4V芯片有短路。拆ALC653芯片后稳压器输出正常5v。从网上查可用ALC655代换。换后vcc供电和AVDD1 AVDD2.基准正常。但还是没声音!在想求解?
芯片

网友:
换个原型号的芯片试验下阿,从你描述的情况来说应该是声卡芯片,再测试下声卡芯片供电角连接的电容,看有没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
先换个同型号的芯片,试一下,如不行,再查通道及接口

网友:
在系统里面能认到声卡吗。

网友:
声卡芯片料板上找下 或者自己对一下PDF看看是不是能带换,有时候别人的代换经验不适合你的主板呢?用疯抢加焊

网友:
好好加焊一下,重装驱动,或用自己的硬盘重装系统 试试。不是原型号,很难说。

网友:
ALC声卡芯片,脚数和大小相同就可以互换。芯片换了之还不好,应该是南桥控制声卡模块出现问题。南桥维修成本太高,楼主可以买个独立声卡(普通的20元左右),一样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