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4s

楼主(2014-03-18):
我的4s被呼叫无铃声!扬声器正常

网友A:
有没有设置好,来电提示音哦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设置好,来电提示音哦

设置过得 。

网友:
也恢复过了!

网友:
换尾插就OK了

网友B:
这是什么原因?难道这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原因?难道这是通病/?

你换了吗?

网友B:
还没啊!你遇到过换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没啊!你遇到过换好的?

当然了,要不然跟你乱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了,要不然跟你乱说?

哦!那谢谢啦先

网友:
如果还是不行那就主板有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