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一般怎么用软件检测

楼主(2014-03-18):
什么软件比较好 昨天遇到一个问题: 能进系统,进到桌面死机,换内存好了,一般是内存什么问题?
  这种内存能修吗?

网友A: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是用内存死机,换了内存就好了,坏内存也没搞好

网友:
我也没搞过,在坛子里搜索下看看

网友B:
就没修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没修过内存。。。。

我就吹过芯片,四个好了一个

网友(点评):
我也吹过,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是用内存死机,换了内存就好了,坏内存也没搞好

从吹芯片试试,几率不大

网友:
刷刷SPD看看。。。降低频率看看管用不。。

网友:
内存都还没修过啊

网友:
RST可以扫扫

网友:
内存有专门的刷程序工具。如果有先刷,

网友:
R>>S>>T>>好用。。我修内存就是这个

网友:
谁提供个呀,呵呵

网友:
我现在修内存也没修好

网友:
用SRT  查不出坏内颗粒

网友:
好像一些颗粒空焊的可以搞,SPD芯片可以刷写,

网友:
我还没有修过内存了  一般都是换了

网友:
也有可能不兼容,内存颗粒脱也是一样

网友:
内纯太小被修了不划算

网友:
SRT 只可测好的内存条

网友:
amt64. 最严格

网友:
呵呵,我也是小白,没修过。看看

网友C:
点不亮的内存没修过,像你的这种内存用热风枪吹过几个,都没成功,到最后还不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不亮的内存没修过,像你的这种内存用热风枪吹过几个,都没成功,到最后还不显示了。

那就恼火哦。悲剧

网友(2014-04-24):
我有两条2G 800的都这样

网友:
可以刷刷SPD试试,
运气的好的可以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