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US A45V 不上电

楼主(2014-03-18):
这本本 接过来是进水的!刚开始待机电流0.17,  一看是短路,查过后是+5VALWP
    最后查到是USB 接口边上的一个 保护6角IC 坏了,  拆了不短了! 插电源,待机电流 0V    现在无从下手了,  给位有修过这样的没?

网友:
哪有就按照不触发的思路去查呀,公共电电压来没

网友:
待机0公共点都没出来吧

网友A:
对呀,公共点电压出来了没有,这个条件首先要查的

网友:
先查3  5V那块把

网友:
估计板公共电压出来了  应该还是哪里有短路

网友:
打值确定不路了。没待机电流那就修公共点。

网友:
这种一般好修,按套路来

网友:
公共点电压正常了,再修待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呀,公共点电压出来了没有,这个条件首先要查的

本人新手,你们所说的  什么是公共点 电压,    这主板19V有,3VA  5VA  没有      1.05V  阻值  16应该正常的吧 ?

网友:
能给你四个字   非常好修

网友:
19V 过来 经过 MOS管

   上图点位图的蓝色大亮点是   下图PQ101     第四角 没电压,  别的都是19V  算正常吧?

网友:
待机没有来   就看公共点来没有   来了就看管子和待机芯片  没来就再往前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