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9寸G900WA液晶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4-03-18):
开机白屏,仔细查看发现有一个三极管击穿,现在看不到型号;想随便换一个不知行不行.液晶屏是三星19寸四 LTM190M2.

网友A:
这个型号的三星我碰到过几台了,都是屏幕抖动或者花屏,估计有通病。

网友B:
你可以试着直接接通  看着地线哟,应该2脚是地。那就接1 3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的三星我碰到过几台了,都是屏幕抖动或者花屏,估计有通病。

是白屏,什么都不显视;看到那个三极管击穿,难道白屏跟这个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着直接接通  看着地线哟,应该2脚是地。那就接1 3脚

兄弟,本人是菜鸟呀,直接接通会不会烧了其它的东西,1 3脚是哪两个脚呀

网友:
也遇到过白屏,直接换下,没有修

网友:
应该不会烧

网友:
你用万用表测下 哪个脚是接地的  然后把剩下的两个角短接 试下

网友:
如果有一个脚接地的就是NPN型三极管,找个我们常用的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下后级有无短路,在坏屏上找个差不多的试下。

网友:
这是一个整流二极管哦 ,用一个表面贴的二极管接上。正极接联通电感那头,负极接  C12 /C13/C14 不接地的那个脚。祝你好运。

网友:
路过,我也不知道

edisong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