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多少钱,

楼主(2014-03-18):
一般的什么牌子好,寿命都说是五年,是吗?

网友A:
存储芯片是有寿命的,我们在存储读取数据的时候,一直就是在读写,时间长了芯片老化或者不稳定就成为了可能。

网友:
120G 三星这些牌子500 多点。。有更便宜的!!

网友:
我这阵子出的三星120G,525元,沈阳三好街正常价,   开关机和加载游戏老快了,开机10几秒,关机也是,WIN7  64位系统!   鲁大师测硬盘1万多分,普通机械500G,2千多分,      我以后就出固态,静音,速度快,120G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存储芯片是有寿命的,我们在存储读取数据的时候,一直就是在读写,时间长了芯片老化或者不稳定就成为了可能 ...

保三年,三年以后,再说了,呵呵

网友:
看电脑的,如果你电脑配置低,换固态的也体现不出来,呵呵

网友:
我的影驰60g的300大洋,保三年,电脑是t420开机只要十五秒以下!

网友:
我买了个镁光的感节 一般

网友(2014-04-18):
不知道惠普G4的本本装上固态,,玩剑灵会不会卡~~(:4_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