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530p第一次不进系统,强关之后可以进

楼主(2014-03-18):
手上有两台这样的电脑,都是加电前几次不进系统,强行关机之后就可以进,这两台电脑修了好几天,因为有三台这样的电脑,我基本上把能换的配件都换过了,硬盘,硬盘线,BIOS等等。南桥,北桥和CPU都加焊过,又从料板上拆下一些芯片换上去,虽然这台电脑的配件很多,但是问题一直找不到,我也考虑过换桥,只是本人不喜欢动桥,除非是万不得已,如果没有把握是桥的问题,我情愿放在一边晾它几天。昨天老板催我了,不得已只好再次看起来,不过我没有继续看电路,而是思考这个问题应该是哪方面的,软件是没有问题的,硬盘也换了三四个,板子也有好多块,我对着修了下,问题不大,最后我觉得要么是BIOS,要么就是桥,BIOS我也换过两三个,为什么我还是觉得BIOS有问题呢,主要是两台电脑故障是一样的,如果换了的BIOS都是有问题的,那么和没换一样,于是我下载了一个BIOS程序,刷了一下,果断好了,一下就好了两台,从昨天测试到今天,每次进系统都正常,心里别提多开心了。

网友:
顺便把BIOS也分享一下。

网友A:
亲,你说的这个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啊?怎么还有硬盘线啊?

网友:
这叫坚持呀  佩服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亲,你说的这个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啊?怎么还有硬盘线啊?

这个是笔记本,不过它有一个是排线连接硬盘,还有一个是光驱盒连接的硬盘。

网友:
这BIOS还有用吗

网友C:
该不是硬盘的问题吧

网友:
两台电脑都是刷这个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该不是硬盘的问题吧

不是硬盘问题

网友:
BIoS怎么有两个呢??????

网友:
第一个 就该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笔记本,不过它有一个是排线连接硬盘,还有一个是光驱盒连接的硬盘。

哦,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火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写BIOS

网友:
通病吧。这个。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