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华硕K42J”怪问题

楼主(2014-03-18):
请迅维高手指教:一台华硕K42J笔记本进系统后,点桌面任何图标都提示“你确认删除【某某图标】吗”,进入PE系统也是一样这样提示:我重新分区再装系统还是这样。我装的是XP,WIN7装不进去。请迅维老师和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先确定一下键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键盘坏了吧  换键盘不得行  就检查EC

网友:
键盘窜建了吧

网友:
是键盘有问题了,

网友:
键盘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把键盘拔了看看

网友:
我去,能仔细一点吗,很明显的这是键盘问题啊。

网友:
请问哈为什么是键盘问题呢    新手   谢谢

网友:
对呀我遇到过 是键盘问题

网友:
键盘del键坏了

网友:
键盘拔了试试就知道咯

网友:
键盘的可能性大 把键盘拆了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按V出VB 加焊EC好了。你这个应该是删除键串了吧

网友:
换系统试过没有

网友:
把键盘拆了还会提示吗?

网友:
楼主果断弄掉键盘。用USB

网友:
可能是粘键了

网友:
这种情况先把键盘之类的外设先去了试试看

网友:
DLELTE 连键了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把键盘拔掉了。可以了。再次感谢迅维的老师们指教。

网友:
明显键盘卡键啊 触摸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