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EV141C11T 进水维修

楼主(2014-03-18):
前几天客户发一台SONY SVE141C11T,板号DAOHK6MB6GO。客户电话说进水的。接机后拆开观察主板表面有三处进水。时间不长用洗板水清洗。放入烤箱烤了10几个小时。取出通电电流一路上到1.14不动。摸CPU.显卡温度正常。测各组电压及二级电压没发现不对。先刷过BIOS再说。网上这个BIOS不多。刷了一个不行。只能还原。只能查CPU工作条件了。测CPUPWRGD正常。CPU_PLTRST#信号Q21的5脚和6脚正常。ALL_SYS_PWRGD和PM_DRAM_PWRGD好像也是正常。看一下图纸U7和U8CCPU温度控制在一起。想到修DELLN4110时。也是一个CPUPWRGD5脚芯片加热一下后OK的。试一下把2个同时加热下。通电试机显然屏亮了。

网友:
加热I下就好了。稳定不哟

网友:
亮是亮了,问题是能用的住不???楼主?

网友:
厉害了 分析挺好的

网友:
这是个 有保证么

网友:
楼主真给力,谢谢分响!!!!e

网友:
这会不稳定的吧 肯定要返修

网友(2014-07-22):
这个真不好说,返修的机会还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