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8SM-S2L

楼主(2014-03-18):
M68SM-S2L主板开机跑C1 刷了BIOS 还是一样的   电压也正常怎么回事  求解

网友:
CPU也换过了

网友:
内存没过,cpu已经认到

网友:
你试试CMOS放放电

网友:
刚看了这种主板是单桥的,虚汗的问题可能性很大

网友:
先查一下内存条件在搞桥

网友:
内存条件是对的

网友:
=桥加焊一下可以吗

网友:
开机一会桥就有点烫了

网友:
桥的型号是NF-7025-630A-A2

网友:
内存是CPU管理的啊

网友:
cmos放电了 不行

网友:
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正常码?VCCSPD正常吗  时钟正常吗

网友:
把南北桥重植应该就好了,我昨天休了片bios问题的,要不先刷bios 不行就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