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个芯片

楼主(2014-03-18):
lg 22 led 显示器  客户描述 适配器坏了 原 19v 1.2a 换了个19v 4.7a 插上便冒烟
拆机 看 供电管理芯片 apw7302b 烧 毁
客户急用 等不及发芯片 手头也没有此型号
附上芯片引脚定义 希望大神们指点下有无代用

网友:
拆掉芯片和开关管用电源模块,迅维就有,像这种模块可以备点,以防不时之需

网友:
没修过显示器  路过学习

网友:
我也想知道,可以代换不

网友:
可以变通维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