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联想C466A,从无CPU供电,到不过内存~成功修复!

楼主(2014-03-18):
机型:联想C466A独立显卡板
板号:LA-3691P
故障:开机不显,电流跳变到0.54A~
拆机发现,修过2处。一个是显卡板,一片的焊膏~另一处在EC旁边的一个电阻,后来查图纸,此处阻值正常。 之前修的都没擦,看着就不顺眼,现在同行修机器的素质呢,节操呢!修之前没拍图。。。
看电流到0.5A左右,起初以为过了CPU了,但是为了确认还是拿表笔点上去了,没有CPU供电。之前刚修过一个没有CPU供电的CQ40,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8121-1-1.html不多说,开始查MAX8770的工作条件。首先是基本的供电和开启,开启3.3V的VR_ON没问题。继续查供电,8P的TON是0V,笑了!看图纸,CPU_B+是经过PC127和PR158到达8P。测量PR158的一端有19V,另一端木有电压。果断拆下来量阻值,无穷大。

料板找到200K的,果断换之!电流一路上到1.28A不动了,不亮!尼玛,我想都没想的把显卡重置了,G86-603-??忘看了,贴上,原故障。在重置不好使后,我感觉可能芯片坏了,通病的显卡质量都脆的狠。但是老是感觉哪里不对,想想这个机器显卡以前也修过不少,但是电流一般都是有一个下拉后上不去的规律!然后我把内存去了,电流果然一样。 换内存电流还是一样,冷静冷静~不过内存,要么内存部分有问题,要么点背NB不好。可能出于习惯,手往桥上摸,卧槽,这温度明显过高了。就算北桥功率再大,温度也不会这么热。为什么高?1:欠压。2:短路。我知道的就这么些,还请大神们能多多赐教。我直接量NB上的电容,有三个对地为0。之前找图纸发现R115和L12虽然没装但是他们连接NB的那端,都是对地的。短路么?茫然。。。。

短路加焊是没有作用的,换桥再说吧,PM965的,又要植球。。。。

贴好上电,电流开始跳变到1.02A左右下拉到0.83A,然后一路上飚到1.41A~亮机,修复成功!

但是测量之前北桥上短路的电容,现在正常情况那三个电容也是对地的,而且R115和L12到桥的一端也是对地的。那说明之前是正常的。唯一站的住脚的证据就是NB过热,查没有欠压,所以怀疑短路。次机修复运气成份很大。没受过专业培训,但经常看受过专业培训的童鞋发帖子。新人,勿喷~3Q!

网友:
曾经一下午用手摆了五个GM45的伤心人飘过

网友:
965的北桥有三个电容对地阻止为零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值得我们去学习

网友:
独显的板子  桥有几个电容对地是正常的   不要误判  因为用不到这个模块所以直接吧供电接地了

网友:
我在修B460 哎!烧的一塌糊涂,下个点位竟然不够分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A:
恩 这北桥不好值的说。

网友:
运气也很重要的了,经验运气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植球很难,还有 我遇到短路的都要断开一端测量去判断哪边短路,只有多个电压同时短路且都去一个芯片的我就直接换了

网友:
楼主 思路清晰  佩服 目前 修机器 还是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这北桥不好值的说。

没弄过这个,难道没有钢网可用?

网友:
  前天一台C466M的  集成的搞死我了,内存都过了还不亮机,bois换了北桥换了 内存波形很好就是不亮  退机

网友:
修个板不容易,修好收多少钱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经历 没办法啊 !网子容易变形

网友:
呵呵,显卡上面的电容对地很正常的,几乎都有。

网友:
没学过就这么吊  才是真的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