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102e的使用求教

楼主(2014-03-18):
我是个新手,刚入手了个ds1102e的示波器,不会使用啊,请教一下啊,如何调节它来测试电压啊,和电压的变化啊。
先谢过了啊.

网友A:
你这种需要调单次才可以看到,泰克的不需要,随便都能看到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懂的高手说一下呀

网友:
哈,跟我的一样,你买多少钱

网友:
这个跟万用表一样用。不觉得贵吗?
你应该问怎么测试信号和用他怎么分析故障。

网友:
看说明书呀  呵呵

网友:
楼主拿它来测电压,确实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
平均值,测电压, 频率, Utillity   频率计 打开。就行了。
CH1 探头10X

网友:
我的是1102c  1800买的 没 怎么动过!

网友:
2400元买的啊

网友:
如何测试电压的瞬间的变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需要调单次才可以看到,泰克的不需要,随便都能看到

小俊 请问你用的是泰克的哪个型号的

网友:
我也搞个示波器来测试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