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148 待机5V 没有,有图大家围观下

楼主(2014-03-18):
三星N148  接可调电源,待机有0.013,充电指示灯红灯在闪,不触发 待机5V 没有,VIN 19V  ,VREG3  3.3V  ,VREG5  5V, REF  2V  但ENTRIP1没电压  ENTRIP2(应是触发后才有)   ,KBC3_USBCHG没有高电平,查是EC 过来,现在EC工作条件AVCC 有3.3V ,  EC 有引脚KBC3_LED_CHARGE#到指示灯电压在跳变,2.3到3.几范围,指示灯红灯在闪,大侠说下EC 什么条件才出KBC3_USBCHG,还有这指示闪是什么意思.  注明:EC 换了,BIOS 刷了,之前USB 功电转换管也烧了,但都拆了,没装,图纸是U16芯片.待机芯片也换了.

三星 n148 n450 intel.pdf

网友:
开机后,才出的

网友:
同意楼上 是按开关才出  我是猜的  具体要看图纸

网友A:
检测一下adt3_sel#这个信号是否为低电平,正常为低,如果高的话就代表适配器不存在,KBC3_USBCHG是EC的GPIO脚发出来的,还跟bios有关

网友:
看下5V STB有没有电压啊 。如果有重点检查KBC3_USBCHG和KBC3_USBPWR

网友A:
测下Q501_1这个管子的G极电压为多少,看下到底有没有完全导通过去

网友B:
待机有P5.0V_ALW,看时序图,待机没3.3V,但有线性3.3V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Q501_1这个管子的G极电压为多少,看下到底有没有完全导通过去

VDC 是正常的,有18。几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Q501_1这个管子的G极电压为多少,看下到底有没有完全导通过去

G极有2。几V ,已导通 VDC有18.几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一下adt3_sel#这个信号是否为低电平,正常为低,如果高的话就代表适配器不存在,KBC3_USBCHG是EC的GPIO ...

adt3_sel#  为0V,低电平,BIOS 芯片是换了新的,论坛下了BIOS 刷的,不知道是不是BIOS 问题. 原来的BIOS 是发热,

网友:
进了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待机有P5.0V_ALW,看时序图,待机没3.3V,但有线性3.3V

你到底现在再修的是什么,不是说没5V待机吗,怎么又变有5V待机了,PWM的3V是触发后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现在再修的是什么,不是说没5V待机吗,怎么又变有5V待机了,PWM的3V是触发后产生的

不好意思,本人表达不清, 我的意思是  时序图 里S5-S4状态有P5.0V_ALW,但实际没有.实测待机时有线性3.3V,线性5V.  但线性的5V 不是这个P5.0V_AL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