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m7板进系统到滚动暗屏进pe黑屏死机

楼主(2014-03-18):
此板电压都正常,进bios一点问题也没有,也不死机,唯有进系统或者pe死机黑屏,南桥更换过,bios也刷过,问题一旧,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有没有兄弟遇到过啊,烦说下,谢谢

网友:
确定是死机吗,更换北桥试试

网友:
io换换试试呢,和cpu内存都换换试试

网友:
进win8pe试试

网友:
查总线拆外设

网友:
南桥可能性大啊

网友A:
一般的主板南桥是不容易坏的,因为它的发热量是很低的。我建议看看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主板南桥是不容易坏的,因为它的发热量是很低的。我建议看看北桥吧

此板的南桥是gb损坏是通病来的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