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spire 4551G 加电不显,值得一看的妖怪的机器

楼主(2014-03-18):
宏基这款机器,AMD的CPU、桥。开机不显。拆机裸板测试 触发1.25--1.34--1.32 后就不动了,根据以往经验认为是北桥故障,先简单加焊北桥,故障依旧,测各电电压均正常,郁闷了,按电流跑应该没到显卡了,正准备干北桥(植株),忽然兴趣来了,测下纽扣电池看看,电压过低,1.8V左右,换个电池看看,一个闪念划过,哎哎,装上新的纽扣电池后,加电居然好了,你们说这款机器怪呼?后来也测试到这款机器要是不加纽扣电池,直接裸板测试要是点不亮的。,大伙儿借鉴借鉴咯!

网友:
这个情况遇到过多次,已经不奇怪了

网友:
遇到不少  但是往往也忽略 电池  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今天我也修了一台ACER 4551G,开机不亮,电流有跳变,以前修到过换BIOS电池好的,所以拆机马上测电池,2V,马上换,换后还是一样的电流,加焊北桥吧!还是一样,加烛显卡吧,还是一样,心凉了,心想(刷个BIOS吧!不行就换北桥了,)刷完,电流卡卡的上去了,亮机了,换完BIOS电池,不行,记的先刷个BIOS哦。。。。。。

先易后难

网友: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网友:
AMD的芯片组有的机器,没有或者纽扣电池电压不够会引起不跑码,众所周知的

网友:
我今天换BIOS电池好了 谢谢各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