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R500V 屏接口 屏线

楼主(2014-03-18):
客户送修一台ASUS R500v i5的本子进水不开机  拆开目测  屏线 屏接口  烧坏  。取下接口  烘干水分  通电 有短路   。 检测电感阻值 3.3有微短路。加电流烧  发现桥  HM67   EC发热 。定芯片换上  。阻值正常 了。上电开机 接外显亮机了。可接口和屏线却找不到配件。如果哪位师傅有这样的配件  请加我QQ  648680718联系。

网友:
屏线接口就这样不好找哦,卖张废板去拆吧!,屏线网上一大把吧!价格给客户报高点就是!

网友:
着个 真难找  淘宝 买个料板吧!

网友:
剪掉头直接焊线算了

网友:
1、找料板,换上旧的。
2、直接焊上,不用接插件了...

网友:
哎  淘宝上都查过了  没有啊  接口好像和 asus  k42j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