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U330 板号07242 不触发

楼主(2014-03-18):
最开始这个机器是由于EC腐蚀将待机拉低,拆了EC后电压正常有待机。网上订了个EC换上后没待机不触发,

现在测量到D4的2脚将3脚拉低 ,3脚是0.7V 2脚是0.2V 断定S5_ENABLE没有发出来
直接拆掉D4后自动上电到0.6A
装上D4测量  EC的供电时钟,复位 ,发现时钟不正常。换晶振,谐振电容。无果,LID高电平。并且测量到-AC_IN是低电平。但这个-AC_IN
我也不会判断到底低电平是不是正常的,  RSMRST 在EC这边电压时1.73V  开关按下有高低高跳变
又测量EC下面的BIOS发现1.2.5.6脚都没有信号,
说明EC没读取程序,我现在基本测量的都测量了, EC的供电3.3V,BIOS的供电3.3V  待机的3V 5V没有出来我是不是漏测量了什么信号导致EC不发出 S5_ENABLE
现在我想知道2个问题
请各位师傅指导下
1个问题,这个      -AC_IN      低电平是不是正常的
2个问题,现在时钟不正常,是不是网上订的EC有问题啊。附赠图纸一份

网友(点评):
回答你第一个问题-ac_in 是低电平 第二 首先时钟不正常 那么bios那边 肯定也不正常了 你在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A:
看到了  S5_ENABLE 那么这个就是纬创了呗  不难 请查看这个帖子宏碁3820T通病刷EC的bios简单叙述纬创待机时序教你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要刷EC的bios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8344-1-1.html
(出处: 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  S5_ENABLE 那么这个就是纬创了呗  不难 请查看这个帖子宏碁3820T通病刷EC的bios简单叙述纬创待机时 ...

摆脱别给自己打广告好不好,我的问的问题跟你的文章不是一个问题

网友(点评):
一模一样的问题 EC的 晶振 复位 都测一下 bios 一脚瞬间有2-3V的跳变 正常后恢复到3.3 有示波器最好 你知道不正常了 那就刷bios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摆脱别给自己打广告好不好,我的问的问题跟你的文章不是一个问题

bios 的1256都没有波形,电压也没有,我用示波器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