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驱动板后 电源指示灯的问题

楼主(2014-03-18):
显示器正常状态 关机 指示灯灭 开机指示灯是蓝色 待机指示灯是黄色
更换后 关机 指示灯是黄色 开机指示灯是蓝色 待机指示灯灭
整了变天 也没弄明白 那里不对
电脑

网友:
通用板吗?
可能是线序不对。

网友:
别的按键都接对了 指示灯 2个都有
就是 待机和关机的指示灯 反了 怎么也弄不对

网友:
那个按键的线序调换下就行了、 有标明的,最好上图

网友:
已补图 就是按照定义接的

网友:
这个通用版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