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 关机重启

楼主(2014-03-18):
B450 集显 关机重启 换南桥,EC,BIOS程序刷过。还是一样。求大神

网友:
啊  这都不行啊  那没辙了

网友:
LZ   你吧问题说具体一点  关机了是电已经完全掉了在重启还是关机的时候直接就重启的。   电流表的跳变是怎么的 你注意了没

网友:
全部都换过了 还是重启吗  系统装过没有  还有开关和开关周围的按键有没有测量过?

网友:
进PE也是一样关机从启。网卡也拆了。裸板测试的

网友:
网卡,查一下南桥的WAKE#跟RI#信号

网友:
cmos电路查了没有

网友(2014-06-12):
COMS电池没电也会

网友:
修到过,南桥坏!WAKE#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