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知道哪里有宏基v5-571p的显卡驱动啊?

楼主(2014-03-18):
宏基v5-571p    win8改的win7显卡驱动怎么都不行一直花屏重影,用e驱动,驱动精灵驱了都不行,官网又没用win7的系统驱动,求解决办法,难道只能装回win7吗/

网友:
难道只能装回win8吗?

网友(2014-12-11):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一个这个机器,一开始是进水了,修好后,进系统启用集显就花屏,禁用集显后在系统里用十几分钟就有背光无显示了,显卡都修了

网友(2015-05-24):
装正版WIN8,我可以装,我们就是宏碁服务站,完美解决

网友(2015-10-31):
我的宏碁v5-571p也是重装完系统之后就花屏重影了  现在已经完美解决了,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一 五 七 六 五 二 四 八 五 七

网友(2016-01-09):
楼上的怎么解决的也不说一下

网友:
楼主解决了问题了吗  我今天也是遇到了这个机器  进PE 一点问题都没有只要一进系统就花屏有重影,,,

网友:
就是系统或驱动的问题呢。
遇到过的哦,最后是去的服务站,花了80大洋装他们的系统就没事,

网友A(2016-04-18):
求告知啊  我也碰到一台了  W7  W8 都 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告知啊  我也碰到一台了  W7  W8 都 花屏

装win8可以解决的

网友:
有装过GHOST 的 win8 还是花 ,客人去售后装好了  是不是 模式不对 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的修好了吗  我有一个 V5-571的 集成显卡的  进系统花屏

网友B(2016-06-24):
还是没解决啊,··WIN8也不行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解决啊,··WIN8也不行额·

去官网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B:
谢谢,本子已经搞定了,把硬盘改成GUID模式,然后再做个WIN8就不花屏了。

网友C(2016-11-20):
引用 网友B:
谢谢,本子已经搞定了,把硬盘改成GUID模式,然后再做个WIN8就不花屏了。

换个格式久 可以了吗
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格式久 可以了吗
真的吗

嗯,很多电脑需要改一下硬盘模式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