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看看这款 联想 E520笔记本

楼主(2014-03-18):
谁遇见过这种现象? 硬盘是好的,而且装不装硬盘都是一样的!在线求大神解答!

网友:
  这现象最后弄不好谁能给帮编一套给客户解释的说词啊

网友:
换一个PE试试吧

网友:
不是PE的问题 试过好多了,光碟都试过了 都是卡在这个地方!

网友:
再别的机器上分区硬盘看下,然后ghost之后 关机 装到你的机器上面

网友A:
应该是没系统吧  或者 有什么内存卡 之类的东西插在上面
或者BIOS 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系统吧  或者 有什么内存卡 之类的东西插在上面
或者BIOS 坏了

好难抉择啊

网友B:
给主板CMOS电池放电看看...............

网友: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哈哈

网友C:
明显你的 加载pe 方式有问题
你这是直接把iso 加载到内存在运行的 找个能直接读文件运行的才ok

网友D:
你这电脑原来是什么系统?要是W8,就要到BIOS里去改一下,如果不是,换个内存试试,搞好了说一声,让大家学点经验!

网友E:
进F2,  F9. 是不是里面设置错了,你回复下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主板CMOS电池放电看看...............

试过了 不行,出厂设置也恢复了,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你的 加载pe 方式有问题
你这是直接把iso 加载到内存在运行的 找个能直接读文件运行的才ok

光碟那种直接安装版的也是不行,直接卡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这电脑原来是什么系统?要是W8,就要到BIOS里去改一下,如果不是,换个内存试试,搞好了说一声,让大家学点经验 ...

不知道,客户的机器貌似原来的系统坏了,现在让做系统,但是做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客户的机器貌似原来的系统坏了,现在让做系统,但是做不了!

那你可以问问客户呀?估计是W8,原装W8,不改BIOS是无法进PE的.

网友G:
换个好硬盘也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个好硬盘也是这样吗

硬盘已经换过了,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F2,  F9. 是不是里面设置错了,你回复下出厂设置

恢复过了,不行,感觉U坏了。

网友:
进了学习一下

网友:
把硬盘,光驱拆掉看看,

网友:
是不是要在BIOS里设置下什么的。?

网友:
直接把银盘放在别的机子上刻录 然后放回来

网友H:
硬盘拆出来搞个系统进去,再装回客户的机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硬盘拆出来搞个系统进去,再装回客户的机看行不行

试过了 不行

网友:
弄好了  I3的CPU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这电脑原来是什么系统?要是W8,就要到BIOS里去改一下,如果不是,换个内存试试,搞好了说一声,让大家学点经验 ...

CPU坏了,弄个二代I5的上去可以了 原来是I3的 明天买个二代I3的CPU再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F:
CPU坏了,弄个二代I5的上去可以了 原来是I3的 明天买个二代I3的CPU再试试!

哦,现在的CPU真牛呀,坏了还能开机............INTEL果然是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现在的CPU真牛呀,坏了还能开机............INTEL果然是老大.....................

以前都不坏,现在是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