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K46CM 2.0的零件型号

楼主(2014-03-18):
如上 在CPU供电旁的一个五角芯片 被人取了 有知道的 告诉一声

网友:
实在没辙就飞线,不用这个门电路了

网友:
顶下啊  有人知道不 知道说下  没得图纸怎么飞线  怎么飞

网友:
应该是转换电压。飞线,怕毛啊

网友(2014-04-21):
芯片型号是:7717U

网友:
1,3,4,5pin3.3v,2pin GND

网友:
这个没图纸的难确定

网友:
1 脚飞到4脚

网友:
确定是这样飞

网友:
这个板我今天刚接到一个 我那个管子被烧穿了

网友:
确实是7717U,不过你这板怎么会有CPU的散热底座啊,跟我的不一样

网友:
我今天接了一个这个板确实是7717U 不过我这个有个cpu电压出不来求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