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31-DS3LP 开机循环跑码 C1 C3 0D

楼主(2014-03-18):
GA-EP31-DS3LP 开机循环跑码 C1 C3 0D 此主板已经修复 是BIOS的问题 在论坛里有那么几位兄弟没弄好的原因是把思路放在了没内存无时钟上了,刷BIOS时钟电压自然就出来了,大家遇到同样问题直接刷BIOS就好两个芯片刷一个程序,我只前也是修时钟电压没修好。把图纸 BIOS 供上:

EP31-DS3L Rev.1.0.pdf

网友:
看来GA的BIOS和ESC一样容易出问题,以前碰到GA主板不认串口硬盘的,能为是南桥坏了,结果一刷BIOS竟然好了,真不知道GA这样的一线大厂怎么会和ESC一样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4-04-18):
技嘉的BIOS好像時常都有問題

网友:
一样故障 ,下载来刷个看下

网友:
会跑到C3 一般内存的工作条件已经够了

网友A(2014-07-01):
昨天遇到块ga-770    c1,c4,d4.这样来回循环跳,不插内存能报警,无语了,最后听说boos爱出问题,手头没现成的,果断短接两颗bios  1脚和8脚  10秒,  再次通电,靠,竟然好了,,无语了,此招还是前两天在论坛看到的。

网友:
听说过没用过

网友:
我一般遇到循环跑码的都是刷BIOS再说

网友:
GA的主板都爱坏BIOS。。都习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昨天遇到块ga-770    c1,c4,d4.这样来回循环跳,不插内存能报警,无语了,最后听说boos爱出问题,手头没现 ...

兄弟说的方法怎么弄的啊?不通电时短接mBIOS的1叫和b  BIOSD的8脚10s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说的方法怎么弄的啊?不通电时短接mBIOS的1叫和b  BIOSD的8脚10s左右?

嗯,昨天修块技嘉的h61  跑 do  c1  25   然后定那不动了, 感觉还差一下代码,    中间维修很曲折,最后你猜怎么着, 此版两个bios   我把zhubios拆掉,副bioa装到主bios位置,再次通电跑25 .26   亮啦,   呵呵  副bios不装。

网友:
楼主真厚道 居然连图纸一起来了

网友:
技嘉的BIOS问题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