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D酒后呕吐机,无图纸艰难修复。

楼主(2014-03-18):
有的人是酒后吐真言,有的人是酒后吐口水啊;   昨天接到一台华硕X55VD的机器,据说是进水,拆开一看有点臭臭的味道,仔细一看原来是客户嘴里“拉”出来的口水,好臭。无奈擦洗干净,腐蚀不怎么严重,酒精刷干净,3V5V芯片烧断脚,换了一个还是无待机,查周围一个管子短路,是5V转3V的( 华硕新机器你懂得都没图纸点位图 没图纸 所以以后建议客户别买华硕机器)没发找这个芯片。  想了半天显示器里面有用到这5V转3V的,于是尝试替换     插上电源有待机,心里一亮。加点OK。亮机。

有个想法(以后客户再问我们什么电脑好买什么电脑大家都别推荐买华硕。)

网友:
不懂楼主 发帖 啥意思

网友:
不知这个电流够不够

大部分纬创板使用这种转换方式,这个电压用作EC、BIOS、RTC电路、上拉等电流不大足够

网友:
华硕的没图纸,没点味,修起来难

H55
头像 比较猛

网友:
越难越有搞头。你技术好可以收贵点。技术差就收不到钱钱。个人想法

网友:
这样稳定吗 会不会返修

网友:
华硕资料虽然难搞,但机器还是凑合能用的

网友:
进了学习一下

网友:
这样很好,好多芯片只能改

网友:
楼主好敬业啊,值得学习,你的想法跟我一样,我从不推荐ASUS

网友:
厉害,显示器里的三端管可以么

网友:
修了好几台ASUS,没图纸,,根本没法下手。

网友:
厉害啊 5v转3v 神州F4000上不是有么

网友:
华硕现在的机器没有以前好了,做工也差,修起来也不好修,我都是叫我朋友不要买华硕的,因为以后坏了肯定要叫我修的。再说华硕现在的机器也不怎么好。

网友:
是呀,以后建议客户不要买ASUS

网友:
这个管子要放放好了个头不小

网友:
就是学经验

网友:
楼主功夫深啊

网友:
说不定哪天又回来了!呵呵

网友(2014-07-22):
楼主真厉害 知道的不少啊 连显示器里的都知道

网友:
这种机亏LZ修得了,如果是我,可能就是边吐边修,再吐不修了,HOHO

网友:
这机子 楼主修的辛苦呀 只有同道中人才懂

网友:
这管往哪塞。。。

网友:
在么 这个坏主板还在么

网友(2014-08-30):
我很同意楼主建议,别买华硕的机器,让他保密保出代价。

网友:
这样也得,牛

网友(2017-10-05):
电流跟不上的 后期返修就麻烦了

网友:
华硕基本上主板都是自家产,板载内存,成本上比其它厂家都有优势,所以我们这边的卖场很多做华硕,因为利润高,但质量嘛,同行都懂

网友:
这样改的挺好的。。。。。。。。

网友:
5V转 3 V LDO 是给 EC 供电 那个 5脚芝麻官坏哦了???

网友:
推荐DELL 最好修 .差点忘了.都不好修了

网友:
高手啊,这个也可以啊。,华硕的现在真麻烦啊.........................

网友:
不是没图纸,是掌握在少数个贱人手里。。。。

网友(2019-10-19):
华硕的机器还算是比较好修的,因为绝大多数有点位图。。。。仁宝那些有图纸没丝印料号的找个信号能找死人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了,我进小强的都不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