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奶牛 跑不起来 求大神解说

楼主(2014-03-18):
刚刚老板接手一台 美国奶牛  看了下没有显示    n214   板号LA-5911P     拆下来 看下COMS  电池没有电  换了之后 就可以显示拉       但是装好之后就不亮拉     电流一直跑到1.5左右就不动拉  《直接就跳到1.5》现在怎么都不显示拉   直接就换了北桥  居然还不行   后来一回想 COMS 那里      结果看下到南桥COMS 电路居然没有电压到南桥  有电路图果断的量下对地阻止只有20多欧姆  南桥的挂拉   更换南桥之后对地阻止就正常   电压也有拉   但是电流还是停留在1.5 这个阶段  而且电压一直会往上跑   哪外高手能解开这个答案么

网友:
看你这个维修的 步骤 觉得 这个板子coms 电池没电 北桥坏了南桥坏了  板子还能不废吗

网友A:
SB,NB都换了,不差一个显卡了,把显卡也换了吧..........

网友:
新手,顶人气

网友:
AMD芯片组吧?杀桥专业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B,NB都换了,不差一个显卡了,把显卡也换了吧..........

这可是大手术了,都要换了。

网友:
搞什么  怎么就直接干桥了、、、、、、、

网友:
进了学习一下

网友:
为什么不测好再换?

网友:
奶牛的刷BIOS先

网友:
新人,过来看看而已

网友:
都是帮坑货啊!什么都不测下先就叫人搞桥搞显卡,要多大的几率才遇到3个大芯片都坏的啊!既然是CMOS不正常,修好后就应该先考虑刷BIOS,还有一些机器换桥后必须要刷下BIOS才能亮的。。。

网友:
这板是转换电路没出来,我们修过你测一下大个的场管肯定有出来要不电压偏低要不就是没转换。我是直接飞线修好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子啦,桥都干过啦,那就刷BIOS啦,呵呵!

网友:
bios 老板刷过   他叫我直接换北桥  结果换了之后才跟我说 原来  是COMS 没电了   然后装起来就不开机啦    心想肯定还是COMS那块电路出了问题  结果一量  COMS到南桥都短路啦  根本没有3V 到南桥    但是换了南桥之后  不短路啦  有3v啦    结果电流还是跑到1.5左右

网友:
电压都量啦 都出来啦

网友:
时钟  复位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