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41 rtl8103e 发烫

楼主(2014-03-18):
索泰G41 rtl8103e 发烫,网卡灯不亮,主板现在可以点亮,请教怎么区别应该芯片问题还是外围电路问题???
网卡灯不亮

网友:
图上R591、R592 两只000电阻拆掉,是不是网卡芯片不供电了,这样就不会发烫了

网友:
这个几脚是供电

网友:
找不到PDF

网友:
查看网口组件、网桥,有否雷击穿短路?
同意楼主:
5.0
我的新手
同意楼主:

网友:
芯片粗线就是供电,先断掉,一般都是3VSB降压过来的1.8 1.2 3.3 这些电压 打下对地看看

网友:
谢谢你回复,能告诉那个脚吗???

网友:
百度下这芯片型号啊 有个简图看那脚是供电 的

网友:
更换网卡芯片。。。

网友:
可以试着把供电脚断开
我的新手
这方法也不错。。。

网友(2014-07-14):
直接拆了就知道 了。。有时候可以是数据线短路至芯片发烫都有可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