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8SM-S2L

楼主(2014-03-18):
GA-M68SM-S2L 开机跑c1 小喇叭不报警 内存的第一脚为0.9v 238 239为3.3v  98 97为1.1v   BIOS CPU 内存换过 都不行  主板是一块GA-M68SM-S2L

网友A:
如果内存条件满足的话,换个io看下

网友:
内存条件怎么查  我是新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内存条件满足的话,换个io看下

内存条件怎么查  我是新手啊

网友B:
如果不插内存报警的话,就先刷刷内存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条件怎么查  我是新手啊

DDR2内存工作条件有:主供电1.8V-2.0V在内存电路的电感上测量。负载供电0.9-1V在内存边上的排阻测量.SPD供电在内存的238脚测量电压是1.8-3.3V.基准供电在1脚测量电压是0.9-1V.六个时钟电压是1.1V左右(AMD的要装CPU才会有)在打值卡上测量。DDR2是没复位的 。还有一个是系统总线的数据和时钟在内存的119和120脚电压是1.8-3.3V打值的话在500左右、如有错误的请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插内存报警的话,就先刷刷内存槽吧

不插内存也不报警

网友:
现在主板好了 是加焊了一下桥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查下AD线阻值。。。。

网友(2014-06-24):
我这边还有一块D4过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