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苹果电脑装双系统怎么分多个区

楼主(2014-03-18):
双系统会装,但是只会分两个区,在网上看了资料但是不行,分不了,哪位大神知道啊,帮帮忙

网友A:
一般都是两个,你可以压缩一个出来的

网友:
怎么分的呀,有没有具体点的呀,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目前有现成的苹果电脑,正在研究中,出结果了马上与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两个,你可以压缩一个出来的

一压缩就搞大了,windows和苹果系统全都崩溃。

网友:
用苹果实用工具里面的磁盘工具 划分一个啊, 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如何,双系统, win7 两个分区

网友:
简单,在bootcomp分的时候windows分区分大一点,让后在装win7的时候不是要格式化boot分区吗?在格式化的时候把那个100MB的分区删掉,然后就可以在win7下压缩分区了

网友:
你是指苹果系统 和window系统 ???苹果只能一个区 win可以多个区

网友:
7楼的说的很对~!因为我之前就是做苹果的~!

网友(点评):
7楼在哪里啊,刚好没找到7楼,用苹果自带的工具分吗?

网友:
苹果自带的软件,不是可以吗,专门专WIN系统的,很方便,不过要连网,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期待高手能做个教程发上来

网友:
双系统知道~~~但是分区的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
这个多分区,我算是研究过了的,,,也装好了的,,和我一个朋友搞了一晚上才搞好,,,嘿嘿,,,有方法的

网友:
具体什么办法怎么没有人说呢

网友:
gdisk分区,refit破解内核,然后就可以装系统到bootcamp分区就好了

网友:
air的小本的话硬盘好多都是60G的,硬盘不支持那么多分区,好几个苹果的隐藏分区都不能动,只能一个了

网友:
求教高手!!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分一个足够了,如果真要分多分区,如下:1,苹果系统也要重新安装,2,进入苹果系统安装引导U盘,在磁盘工具下,分区,选项里选GUID分区模式,分4个分区(苹果只支持4个主分区),从分区图,最下面往上,依次是MAC分区,C,E,D盘,最下面的MAC分区选MAC OS日志式,C.ED选MS-DOS格式,然后分区保存,进入苹果安装,选之前分的那个OS日志式格式的分区安装好MAC系统。3,插入PE光盘(,或者苹果下windows安装盘,或者windows系统盘),开机长按C键,从光盘引导进PE,PE下可安装,安装格式化的时候将C盘格式化为NFTS格式。其他和普通机器完全一样了,装完进去后,windows下可见C,D,E三个分区,安装匹配的bootcamp后,可见C,D,E MAC 4个分区。

网友:
你用PQ分吧,那个直接。

网友:
一直想搞个苹果来研究研究,嘿嘿

网友:
不怎么懂,会了说下

网友:
很少用过苹果,来学习一下。

网友:
很少用苹果来学习一下

网友:
对苹果研究比较少来学习一下

网友:
又一次莫名的分了3个区 一个OS 一个2各win分区 ,现在想在分多个win分区却分部出来了

网友:
都是在bootcomp下 完成的

网友:
不会啊 我师傅会 没有教我

网友:
苹果有专门的MAC,不能装克隆版的系统只能装安装版的系统

网友:
具体有什么方法,说出来了,供大家学习一下了

网友:
俺在PCBETA.COM上混了几年了,专业的黑苹果网站,这里会告诉你普通机器怎样装MAC系统。如果你会安装WIN和MAC,那么,双系统的引导和磁盘分区划分都是基础知识啊。怎么会不懂呢?
如果你先有WIN系统,那就看看该网站MAC论坛里的"WIN下安装MAC的教程";
要是你已经有了MAC系统,要安装WIN,那就看看"MAC下安装WIN的教程"。
牵涉的内容较多,自己去看看

网友:
我也不太会,我们同事会,我帮你问一下了先

网友:
你的意思是想在win7 系统下多要几个区把? 如果是这样 你可以这样做:安装系统到分区的地方时,你可以看见有个200MB的分区和一个600MB的分区 200MB的分区是苹果系统的恢复盘 如果你删了它那你的苹果系统就无法在恢复 而600MB是win7保留区 删掉的话那你在苹果系统下就移除不了win7 这样的话你只能删掉600MB的分区然后就可以多建一个分区了

网友:
bootcamp 可以分 自带的分区工具也能分

网友:
苹果好麻烦

网友:
楼主装完后,把照片发上来看一下哈

网友:
手里有苹果肯定好好的研究

网友:
多大的盘啊,要分那么区,办法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威锋网上去看看苹果的东东大把
louzhua.......

网友:
好像是分一个主分区一个逻辑分区.苹果系统装在主分区里,W7系统装在逻辑分区里,W7系统要用安装版装就是了.一直没有实践过,想回收一台研究一下可惜一直没机会.

网友:
慢慢研究吧 迟早的事

网友:
不太懂,进来学习下

网友(2014-04-17):
跟你讲个简单的方法吧,MAC分区完重启,启动win7盘安装盘分区时候,先随便分个30G这样,然后会出现100M的系统保留,这个时候把下面的30G删掉,点100M系统保留,点扩展分区,把容量调到你想要的大小,然后剩下的容量就再分一个区就可以了,这样WIN7就有两个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分一个足够了,如果真要分多分区,如下:1,苹果系统也要重新安装,2,进入苹果系统安装引导U盘 ...

苹果电脑装双系统怎么分多个区,这个很好

网友:
苹果系统又系统,我还没有玩过,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我一直用的怕Q

网友:
苹果的还么搞过

网友:
没装过双系统

网友:
装苹果系统的时候一个区,装WINDONS的时候再多分一个就行

网友:
2个区 用BOOTCAMP 助理 分

网友:
苹果电脑装双系统很麻烦的

网友:
苹果只能有一个分区 win可以有多个分区。

网友:
一样想知道啊 求大神解释

网友:
我 也想知道

网友:
完全跟不上节奏啊  双系统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呢

网友:
我还没有搞过双系统的!

网友:
苹果双系统还不知道怎么装呢。。求楼主教啊

网友:
我也想研究研究

网友:
我还没装过苹果系统呢哎

网友:
我一直是分两个,安全稳定。就是win7系统坏好麻烦,数据要经常备份。

网友:
苹果没怎么搞过

网友:
苹果机分两个区最好,一个装苹果系统,一个装windows系统。

网友:
固态盘没有试过,机械盘就试过,安装windows的时候把windows前面那个小分区删除,然后安装好win7后就可以压了

网友:
分为三个区,把镜像放在不是苹果系统的一个分区内,装在另一个分得盘里,最后引导下win7 ,格式化安装盘不就行吗?

网友(2014-05-21):
看完后,发现没人会,呵呵,都是 来谈论学习的

网友:
简单的说,苹果的分区在苹果下分,windowss的分区进windows分

网友:
你是要windows分多区还是?进windows磁盘管理压缩系统盘,后面的用分区工具分割下就行

网友:
看看刘建强的视频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东西也不知道

网友:
苹果就是垃圾,建议大家都不要买。

网友D:
使用Boot Camp 分割磁盘---Boot Camp 助理---
接着程序出现请你分割硬盘的画面,你可以拖住中间的圆点,左右移动,来调整你要分割多少给Windows使用,接着按下分割就可以了。

网友:
苹果BOOT里面有设置磁盘空间调整的

网友:
顶一下
楼主问的正是大家的想法

网友:
看见有人说进WIN7以后压缩win7分区空间出来,是可以压缩出来的,但是重新建立新分区的时候总是提示新建这个分区的话会把硬盘转换为动态磁盘模式,转换成动态的话就系统引导麻烦了,这个方法试过好多机器都不行

网友:
买个苹果电脑 研究一下 学习

网友C(2014-03-27):
到威锋网上去看看苹果的东东大把

网友(2014-08-22):
想要多分区 苹果系统也要重新安装了 先分好区 然后安装苹果系统 然后BOOTCAMP 安装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