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笔记本无法启动

楼主(2014-03-18):
插适配器带电池按启动无反应。拆电池只插适配器无反应,放电也试过,都没反应。目前情况是插上适配器不带电池笔记本上电源灯是绿色,插上电池是红色。按了下开机键,开机灯会闪一下,再按就没什么反应了。。求 大神给诊断下。。目测是什么地方坏了。?小白万分感谢~!

网友:
是 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电流跑多少

网友:
会不会开关的问题啊

网友A:
同意楼上,有短路,看看公共点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进了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有短路,看看公共点阻值是否正常

感谢!去测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又短路的吧。

网友:
可以目测  然后在排除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