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预装win8系统改装win7

楼主(2014-03-18):
开机按F2进BIOS,找到boot选项,里面有一个选项为secure boot选择关闭,
然后找到os mode selection改成(csm os),
退出找到Advancel里面一个fast bios mode选择关闭,
按F10保存退出
再开机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装机界面了

神舟是这几项

网友:
哥们 你这是什么机器呢 联想?

网友:
是不是什么机器都是一样的

网友:
机器型号不一样,设置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惜字如金,连机器型号都不写。

网友:
是不是什么机器都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说的只是一种,有的机器并不是这样设置

网友:
新款三星,其它的bios里面有UEFI这个选项的,把它关掉就ok了,区别不大的,自己看一下

网友:
还要去转换硬盘模式

网友:
不错,基本上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