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故障求助

楼主(2014-03-18):
G470,来时能亮,但是没两分钟自动掉电了,有时能继续触发,有时就没有反应,测开关脚电压有时3.3V,有时18V左右。能亮的时候也不到一分钟左右就自动掉电了,不知哪里的故障了,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EC应该是有短路

网友:
进了学习一下

chinafixRookie -8 严禁灌水

网友:
问题是掉电,查主板供电

网友:
换cpu试试。。。。。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温度有问题  或者EC呢

网友A:
开关电压又时3.3有时18太高了吧?

网友:
单用电池试试看掉不掉,不掉就保护隔离出问题了,测适配器检测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看散热。。温控。很多东西要查了。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压又时3.3有时18太高了吧?

有的按键上面电压19V,这个是信号电压,电流非常小。

网友:
重点查看桥和EC

网友:
      还是看看散热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没有其他啥表现?

网友B:
EC有短路它能亮么?

网友:
掉电这种不好修   一个是散热  另一个就是 某供电IC供电不足 脱焊都会影响这种故障  至于开关你只能按照图纸看看开关电压是哪里来的

网友:
看一下开机上的瞬间所有电压都出来了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C有短路它能亮么?

谁说短路就不能亮的?南桥烧了也能亮机的你没见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谁说短路就不能亮的?南桥烧了也能亮机的你没见过?

EC短路了  电压还能正常   ?  你怎么烧的 用打火机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C短路了  电压还能正常   ?  你怎么烧的 用打火机么?

用炉子烧的你没见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炉子烧的你没见过?

我还真没见到过用路子烧短路了  还能正常亮机的

网友:
先看看EC这一块了

网友:
仁宝的主板开关上在第一次触发前是有18v左右的电压的,亮机后掉电你查查转换电压看看。

网友:
你跑跑开关电路的线,看开关电从哪来的,它的电压不正常就从它这开始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还真没见到过用路子烧短路了  还能正常亮机的

你没见过的还多着呢,前二天我在坛上看见一师傅说,他修的一I5本,U烧了都还能开机,卡LG兰屏,换个U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没见过的还多着呢,前二天我在坛上看见一师傅说,他修的一I5本,U烧了都还能开机,卡LG兰屏,换个U解决了... ...

你看楼主说的了吗? 进系统几分钟  你懂?

网友:
裸机试试看